光栅尺 求助!~

楼主(2009-12-06):
大家好,小弟是个菜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1. 我们的光栅尺接了0v,+5v,A+,B+,Z+  五根线。光栅尺的 分辨率 是5um,是不是 代表 轴每运动5um,光栅尺 便发出一个脉冲;运动 1mm,就应该发出200个脉冲。

这样理解对吗?如果不对的话,光栅尺输出的 脉冲个数(理论值) 应该 怎样计算呢?

2. 光栅尺 安装 必须有精度要求吗?我们机器买来的时候,上边的光栅尺 的长光栅(大约30公分)和短光栅(大约10公分)是已经装好的。长光栅是用2个螺钉 固定在 基座上,短光栅 用2个螺钉 固定在主轴上。因为其他原因,我们把光栅尺 从 机器上 拆下来了,然后 我们 又 自己 把光栅尺装上了(只是把 螺钉拧下来,再 拧上去,长光栅和短光栅一直连在一起,没分开),然后 用 控制卡 读取光栅尺的读数,很不稳定。运动相同的长度,读出的脉冲个数 不相同,而且 和 理论值(按问题1中的计算方法) 有较大的 偏差。

请问 造成这种情况 一般都有什么原因?和我们的安装 有关系吗?

3.光栅尺的 输出 能 直接接到 示波器 上 检测出来吗?具体有什么方法 能检测 光栅尺的 好坏?

4. 槽型光电传感器 的 光敏三极管 集电极做 输出 接+5v 高电平,发射集接 地。如果 两者 一反接的话,就会 把 三极管 烧掉吗?我们的 一反接 传感器 就不能用了,想问下 光敏三极管 有这么容易烧坏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 分辨率 是5um,是不是 代表 轴每运动5um,光栅尺 便发出一个脉冲;运动 1mm,就应该发出200个脉冲。
这个不太懂

2运动相同的长度,读出的脉冲个数 不相同,而且 和 理论值(按问题1中的计算方法) 有较大的 偏差。

应该不是安装问题

3  可以的

楼主:
谢谢。

2.读数有较大偏差,有时 达到200哥脉冲,这正常吗?不是安装的问题,那还可能有什么原因呢?

3.我们的光栅尺 接在 示波器上怎么没有 输出呢?+5v,0v(接电源负极和示波器黑线),A+(接示波器红线)。是不是 示波器 还要 设置 一下?

网友B:
1. 我们的光栅尺接了0v,+5v,A+,B+,Z+ 五根线。光栅尺的 分辨率 是5um,是不是 代表 轴每运动5um,光栅尺 便发出一个脉冲;运动 1mm,就应该发出200个脉冲。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应该把A- B- Z-信号也接上,

2. 光栅尺 安装 必须有精度要求吗?

有要求,至少是安装面平面度的要求,这个应该在安装手册上有要求.至于说不稳定,描述不够清楚,如果安装符合要求,那我第一个要怀疑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每次运动相同的长度呢?光栅本身就是测量器件,除非你用精度等级更高的仪器进行检测,否则它才是标准

3.光栅尺的 输出 能 直接接到 示波器 上 检测出来吗?具体有什么方法 能检测 光栅尺的 好坏?
可以接到示波器看波形,能看到脉冲串。有输出就可判断功能的好坏,至于精度不是用示波器检测的。

4. 槽型光电传感器 的 光敏三极管 集电极做 输出 接+5v 高电平,发射集接 地。如果 两者 一反接的话,就会 把 三极管 烧掉吗?我们的 一反接 传感器 就不能用了,想问下 光敏三极管 有这么容易烧坏吗?
没太明白,是说三极管吗?如果是三极管,反接当然要烧坏了,模拟电路上有讲

网友C:
所有的光栅尺在提到分辨率的时候,都是指4倍频以后的分辨率。分辨率5um,实际运动20um,才输出一个完整的信号周期。

2.

安装当然有要求,但是要求到什么程度,不同产品也各不相同。您遇到的现象,可能与安装有关,但就这样几句话来判断,也只能说“可能”。

可以,但是看这个信号,不太容易看出好坏。当然,没信号了肯定是坏了,但有信号也不一定是好的。所谓好,是输出信号与运动距离一致才算好。

即使不接反,集电极不应该直接接到+5V上吧?如果没有电阻,一样会烧。

楼主:
对:zhaohong 关于

1. 我们的光栅尺接了0v,+5v,A+,B+,Z+ 五根线。光栅尺的 分辨率 是5um,是不是 代表 轴每运动5um,光栅尺 便发出一个脉冲;运动 1mm,就应该发出200个脉冲。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应该把A- B- Z-信号也接上,

2. 光栅尺 安装 必须有精度要求吗?

有要求,至少是安装面平面度的要求,这个应该在安装手册上有要求.至于说不稳定,描述不够清楚,如果安装符合要求,那我第一个要怀疑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每次运动相同的长度呢?光栅本身就是测量器件,除非你用精度等级更高的仪器进行检测,否则它才是标准

3.光栅尺的 输出 能 直接接到 示波器 上 检测出来吗?具体有什么方法 能检测 光栅尺的 好坏?
可以接到示波器看波形,能看到脉冲串。有输出就可判断功能的好坏,至于精度不是用示波器检测的。

4. 槽型光电传感器 的 光敏三极管 集电极做 输出 接+5v 高电平,发射集接 地。如果 两者 一反接的话,就会 把 三极管 烧掉吗?我们的 一反接 传感器 就不能用了,想问下 光敏三极管 有这么容易烧坏吗?
没太明白,是说三极管吗?如果是三极管,反接当然要烧坏了,模拟电路上有讲

2.我们 是用控制卡发出一定的脉冲数驱动电机带动轴运动,设定相同的脉冲数(这样应该能保证运动相同的距离吧?),反馈回来的光栅尺的读数却相差比较大,会是什么原因呢?读数的话就是调用控制卡自带的一个函数,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3.我们光栅尺有读数,只是不稳定,为什么我们接到示波器上 没有输出呢?

   +5v,0v(接电源负极和示波器黑线),A+(接示波器红线)。

还需要其他设置吗?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所有的光栅尺在提到分辨率的时候,都是指4倍频以后的分辨率。分辨率5um,实际运动20um,才输出一个完整的信号周期。

2.

安装当然有要求,但是要求到什么程度,不同产品也各不相同。您遇到的现象,可能与安装有关,但就这样几句话来判断,也只能说“可能”。

可以,但是看这个信号,不太容易看出好坏。当然,没信号了肯定是坏了,但有信号也不一定是好的。所谓好,是输出信号与运动距离一致才算好。

即使不接反,集电极不应该直接接到+5V上吧?如果没有电阻,一样会烧。

谢谢。

1.您的意思是:分辨率5um,实际运动20um 才是一个完整的 信号周期,才 有一个脉冲  。这样理解对吗?

2.除了安装外,还有没有 其他的 原因呢?一般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什么方法 检测 光栅尺 有没有输出呢?

3.您的意思是:光栅尺有读数的话,也有可能 是坏的 ,是把?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光栅尺有读数,只是不稳定,那示波器应该有输出吧?为什么我们接到示波器上 没有输出呢?

+5v,0v(接电源负极和示波器黑线),A+(接示波器红线)。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1.您的意思是:分辨率5um,实际运动20um 才是一个完整的 信号周期,才 有一个脉冲 。这样理解对吗?

差不多吧.

2.除了安装外,还有没有 其他的 原因呢?一般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什么方法 检测 光栅尺 有没有输出呢?

比如光栅脏了,划伤了,电子器件坏了,电线的接点松了,基本上就是用示波器侃侃波型,接计数器侃侃读数

3.您的意思是:光栅尺有读数的话,也有可能 是坏的 ,是把?

是的.

网友D:
发表一点个人意见:

1. 分辨率就是一个脉冲当量,每走5um 反馈一个脉冲

2.反馈回的脉冲数不准确:

    检查电机是否走到位置: 有可能是电机原因,滑块根本就没有走到位置

   尺子安装: 检查读数头与尺子的安装距离,读数头安装固定板与移动轴的平行度,与尺子的垂直度,光栅尺安装面的平行度,尺子与移动轴的平行度。

  尺子本身质量问题:

(后两个不清楚)

网友E(2011-09-22):
你先看一下你的定义接得对不对 然后看看读数头是不是坏了 在看尺子没有断 或者裂痕 然后就是尺子装的平不平

网友F(2011-11-25):
你好,栅距是20UM的,5U分辨率的20UM是一个脉冲,1U分辨率的是5个脉冲。可通过倍频率提高分辨率。

您好。我司专业生产光栅尺/磁栅尺的厂家,质量好,价格合适。需要效劳请联系:李先生 13751193071 QQ:1379946332

网友G(2012-12-05):
我们买了MicroE模拟量的光栅尺,采用的是IMB-dm1测量模块,软件上无法得到信号,为什么呢

以前用海德汉光栅尺没有问题

网友H:
你好!跟大家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