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Lenze 9300-EV)同电脑串口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09-12-07):
伦茨(Lenze 9300-EV)同电脑串口连接线怎么做?

我手上有台9324,X4(HI,LO,GND)怎么同串口的2,3,7相连,哪2根线上要加120电阻?

想通过GDC调试。

网友A:
你这样做不行,X4口是CAN总线接口,需要通过一个通讯转换器将CAN口转换成RS232口, lenze有这样的设备,EMF2173IB(CAN转并口), 或EMF2177IB(CAN转USB), 不过这两种都比较贵, 你可以买个lenz的RS232模块EMF2102IBV001(插在面板插口上),然后再买个标准的232交叉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kevinj :

         我用的是生产线设备自带的西门子笔记本,不知道是否有EMF2173IB(CAN转并口), 或EMF2177IB(CAN转USB),这两种卡,不过我听领导说过,以前连上过。

网友A:
这两种卡是要买的,有国外的供应商做这些产品,国内也有这类产品,不过我没用过,你的西门子编程器是没有这些接口的. 还是建议
你可以买个lenz的RS232模块EMF2102IBV001(插在面板插口上),然后再买个标准的232交叉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LENZE9300变频器同步控制要设置那些参数呀?请教各位同行

网友B:
也就是级联时传动比不一样和那些参数有关

网友C(2010-01-06):
LENZE机器与电脑通讯需要的东西如下:LENZE的通讯模块,如果是485输出的要个485转232模块,一条232线,LENZE通讯软件GLOBAL,使用通讯模块好处是,可以控制和调整LENZE的所有变频器  82  93 系列,不象是面板,要分机器,

网友C:
我能提供,这个整套通讯东西,包括软件13056660695

网友C:
上图就是用LENZE的通讯模块调整参数,机器是82EV,矢量型变频器,这个机器是我维修后用LECOM B 通讯模块调试机器,当然也可以运行机器。

楼主:
价格要多少啊

网友D(2010-04-05):
买一个RS232=RS484=RS422的转换器,用GDC即可调试。我以前用过。

网友E(2013-12-27):
我公司有台lenze9323的变频器,现在就缺条与电脑通讯的电缆,请问谁有没有?我手上有条E94AXXEXXXX的电缆,不知能否改接,请教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