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和PLC通信速率问题?

楼主(2009-12-07):
大家好,最近做MT506MV和S7-200PLC通信,但是通信速率很慢。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样才能加快通信的速率,谢谢!

网友A:
使用187.5K的波特率

网友B:
如果你画面上的数据太多,那肯定会慢的,需要一个刷新的过程,把波特率改成19200,

如果需要详细解答,请加我QQ:470331240,或者拨打手机 13761012595

网友C:
S7200通讯协议比较繁,而且又不公开,是比一般的协议难搞一些。

网友D:
提高通讯波特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