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Q系列SM401常OFF有什么作用,我下面这个程序怎么解释?

楼主(2009-12-07):
这个SM401在这段程序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不懂,是不是要起到一个保持作用, 楼下的控友?

网友B:
是一个报警的条件!!!

都满足了 才可以实现的!!

网友B:
程序不全  这个不好说!!!

因为后面看不出来!!

楼主:
对:monk00 关于

是一个报警的条件!!!

都满足了 才可以实现的!!

内容的回复:

没有搞懂我的QQ80887573

网友C:
暂时关闭这个报警的触发,以后可能再次启用。

所以不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暂时关闭这个报警的触发,以后可能再次启用。

所以不删除。

与楼上想法一样

网友E:
SM401是在PLC OFF--》ON時ON一個掃描時間的脈沖,然後長OF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SM401是在PLC OFF--》ON時ON一個掃描時間的脈沖,然後長OFF。

意思是不是只有当PLC从STOP到RUN状态,SM401在一个周期内导通一次, 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常OFF了

哪这个SM401在程序中具体有什么作用,能不能举个例出来,小弟刚学习,谢谢了

楼主:
对:LYK_1 关于引用bao_HiHi 的回复内容:

暂时关闭这个报警的触发,以后可能再次启用。

所以不删除。

与楼上想法一样

内容的回复:

你们这个意思是不是,如果加了SM401这个,就是说我这个Y87一直不能导通,SM401是不是暂时不让Y87导通, 等我要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在把这个SM401去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暂时关闭这个报警的触发,以后可能再次启用。

所以不删除。

与楼上想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