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输入的数字掉电后仍然保存是否应在PLC里写程序

楼主(2009-12-07):
我目前用的是LS的MASTER-K120S的PLC,和威伦的6100i的触摸屏。我现在触摸屏画面都做好了,仅数字输入掉电后,再开机数字就丢了,不知怎么做才能让数字在下一次开机时还有啊,是不是从程序里做啊,还是在触摸屏里设参数。知道的师傅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用断电保存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谢谢了,只需将参数中的锁存区的数字寄存器参数设定在你编程序的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1-24):
断电寄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