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ACS510 的一点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2-07):
我们公司用来20多台ABB的变频器,全是ACS510的,功率从7.5~45KW,我们这个地方电网质量不好,老是电网电压波动,(包括电压突降、频率陡升)。但设备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一停就损失几十万。

现在的状况是电压一闪变,有几台报警“A5001,传动无响应”,可以复位,开机。

                                               有几台报警“过流”,也可以复位开机。

                                                有几台从不报警!

但参数都差不多,我都快疯了,请教各位高手,传动无响应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怎么调节变频器的参数才能在复杂电网扰动下保持稳定的运行?

网友A:
你是那里的的嘛,换我们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B:
你要搞清楚你的电网电压波动范围,你是端子控制吗?还有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加装交流输入电抗器!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我的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从输入电源做文章,

网友D:
UPS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直流ups,直流端直接挂电池,当然中间有好多的检测!投入的话,成本比你们的几十万可差远了,我可以给你提供方案,你把要求发到我的邮箱里,zhenzhen688@163.com

网友E(2011-10-09):
晕了 都是来推销产品的~

网友F:
变频器有故障重开机功能,你看看说明书,把刚才那些故障都给延时屏蔽过去。

网友G(2012-08-29):
ABB的变频器报F5206是怎么回事

网友H:
电源波动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波动大的话,一般会报直流电压低和直流电压高。但是会自己复位。

如果报过流是因为你的电压低的时候,电流会增大。

有几台不报警,检查一下是不是同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