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磁阀反并联二极管和继电器触点加RC的问题

楼主(2009-12-07):
        我打算使用宏发JZC-49F-005-1H1型继电器用来控制24V功率为40W的电磁阀,该继电器的触点为30VDC,5A,线圈是5V我想咨询以下的几个问题:
1、选用该型号继电器是否合适,能否控制该电磁阀?
2、我使用51型单片机的IO口再通过S8050型晶体管驱动该继电器,同时在继电器的线圈上面反并联一个1N4007型二极管,使线圈磁通复位,是否可行,是否再和二极管并连一个1K左右的电阻?
3、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电磁阀的线圈,是否直接在电磁阀的接线处反并联1N4007型二极管即可?

4、我在电磁阀上反并联二极管后,还需不需要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加RC回路,如果不加对继电器的影响大么?不会损伤继电器吧!

        多谢大家,期望得到大家的赐教!

楼主:
刚才忘了问了,如果要加RC的话,使用多大的电容和电阻,耐压需要多大?

网友A:
40W电磁阀, 现在很少听说哦, 基本上电磁阀采用节能的先导阀门设计, 最多不超过5W设计. 太高功耗很容易造成电狐和烧线圈. 选一个小功耗电磁阀其他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