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高手请进

楼主(2009-12-07):
组态王高手们请教一个问题,用A,B,C三个操作员,用户要求将他们的历史记录数据库分别做成三个。(即一个操作员对应用一个数据库)。应有如何做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请高的指示。。谢谢!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有用

http://www.31do.cn/?113691.htm

网友B(2010-01-18):
问问组态王,估计现成的悬。

但是可以自己挂一个数据库,将数据写从组态王写到该数据库里。

网友C:
这个要用关联数据库应该可以实现,先判断用户名或用户级别,然后用SQL语句连接不同关联数据库

网友D(2010-02-26):
数据库用一个,查询权限分三个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E:
两种方法:

1.用3个数据库:先建立好3个操作员对应的数据库,然后在用户登录时写脚本判断当前操作员来连接对应的数据库。

2.用1个数据库:在数据库的关系表中加入“操作员”字段,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数据表中将不同操作员的记录区分开,检索时可以作为筛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