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

楼主(2009-12-08):
触摸屏和PLC参数已经全部设置完毕,RS232协议通讯,连接上以后.触摸屏没有任何反映,问题出在哪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缆问题吧,否则不可能什么反映没有呀

网友B:
什么屏和什么PLC?

网友C:
 终端电阻打好了么?

网友D:
楼主问问题有点奇怪啊,什么屏和什么PLC啊?

网友E:
还需要终端电阻呀,怎么做的呀

网友F:
对了,是什么触摸屏和什么PLC 啊,你说什么RS232协议通讯,好像没有这样的通讯协议吧?有几种可能,1.是你的通讯协议设置的不正确,2.是你的连接端口设置不对。如果你用的触摸屏里面支持的PLC驱动的话这样连接最方便,如果你的触摸屏不支持你的PLC的话,那么一般现在的PLC和触摸屏一般都支持MODBUS-RTU协议,如果你用MODBUS-RTU的话你在PLC里面的寄存器地址一定MODBUS-RTU的地址进行转换,还有如果MODBUS-RTU协议的那就要用自由通讯协议了,这个更烦两边都要你自己去写的。

网友G(2010-01-07):
只进来看看,还没有碰见过。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