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相电度表测三相电度

楼主(2009-12-08):
有三电度表法

有两电度表法

和单电度表法:

网友A:
图2 当中电压线圈是380V,可是一般的电度表都是220V的

网友B:
这样测量不准吧!找时间试试

楼主:
欢迎实验验证!

XW:东方他只会说,不会做,最好是找出破绽才好。

网友C:
图2应该是有部题的,我和1楼的想法是一样的

网友D:
东方的图是没问题的,要知道电机星型接法380V,三角接法220V,这叫不完全星形接法。图2 电表线圈电压应该是220V。

网友E:
如果三相负载是平衡的,用一个单相表测量其中一相的用电量,然后乘以三即可。如不平衡就得各相接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