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次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12-08):
一台伦次EVF8222-C-V003,电机启动时,频率上升到12HZ时,电机发生严重抖动,电机带不动负载,造成皮带脱落。

电机空载测试,转速等正常。

更换一台变频器,开车正常。

网友A:
可能是输出缺项!再抖动时量一下输出电压!

楼主:
只带电机,十分平衡

网友A:
有可能共振!跳过12HZ试试看!

网友B: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制动电阻、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电阻箱(柜)的 厂家,产品先后与西门子、安川、富士、施耐德、AB、ABB、丹佛斯、三菱、三垦、松下、台达等品牌配套。以上各种规格均有现货供应。如有需求,欢迎来电咨询!打搅之处,请多见谅!
上海广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shguangnin.com
联系人:周小姐
电话:13661931827 / 021-51111727*8004
qq;1051041141

网友C:
 5楼的说得有道理,跳过12HZ试试,然后看看有无虚焊,还有把参数恢复试试,不过恢复之前做好备份,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D:
我这有一台8222的机器,模块坏了,驱动部分有几个小管子坏了,不知道型号,哪位知道麻烦告诉一下。另外哪位有便宜点的板子也可Q我。QQ:381096339,电话:13588574898

楼主:
今天打电话问现场操作工了

说是用了三天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换了同等功率,同等型号上去正常。至今还是正常,说明这台变频器就是有问题。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E:
我有大量伦茨变频器配件,有需要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