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 同ALTP的区别

楼主(2009-12-08):
ALT 同ALTP的区别:

ALT  是交替输出,那么     ALTP什么意思?如何应用到程序中,请举个例子说明。

另外SFTL 同SFTLP 的区别

 SFTL是位左移位,  SFTLP的意思是什么。如何应用到程序中,请举个例子说明。

在FX-1N中没有带有P的两个指令,只有前两个。

网友A:
一个 是 脉冲 带P的

只在一个扫描周期 执行一次 一个是 每个周期都执行

你自己 编写 模拟下 结果 看看区别

网友B(2010-10-29):
我也刚开始研究  现在开始慢慢学习

网友C:
应当是1楼说的意思,执行条件一直接通时,ALTP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执行条件上升沿时),ALT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网友D:
带P的与不带的指令功能上基本相同,就是带P的是条件脉冲使能而非状态使能

网友E:
ALT是连续执行和指令,而ALTP则是脉冲执行的指令。

网友F:
不带P的是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动作,你很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带P的话是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保证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网友G(2011-04-04):
带P的是条件脉冲使能而非状态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