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伺服驱动器能否带2KW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9-12-08):
各位大虾:请问

三菱的伺服3KW驱动器型号是MR-J2S-350A 能否带2KW的伺服电机型号是HC-SFS201B 的伺服电机

网友A:
这个电机是三菱的吗,如果是的话,降降增益应该能用,如果不是的话就别想了。

楼主:
 是三菱的电机,不过是2KW的电机而驱动器是3千瓦的

网友B:
好像驱动器功率得是电动机功率的1.5倍

网友C:
三菱的伺服可能因电机规格不匹配而报错不工作。

网友D:
俱了解安川伺服可以富士伺服可以

网友E:
驱动器的功率好像就应该稍大于电机的功率吧!不过要根据电机的参数对驱动器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F:
驱动器是3.5的,电机是2的,这样用搞不好会烧电机吧。

网友C:
驱动器容量和电机功率相差太,难保不烧电机。

相差有限时,如果可以通过参数实现限流最好。

网友G:
如果是fanuc的那完全可以,只要你设对电机代码就行,注意:电机代码设在系统里 而不是伺服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伺服可能因电机规格不匹配而报错不工作。

是呀,三菱的不是同型号同一功率大小会报错

网友I(2010-04-14):
楼上的说的对,会报错的,因为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不匹配。

网友J:
三菱的马达跟驱动器就得一对一才行,一定要原配  嘿嘿!!!

网友K(2010-05-16):
大功率驱动器带小功率马达.会烧马达的 (我前天刚烧掉一台)

必须得修改驱动器输出电流.(如果允许改的话)

网友L:
可以的,这个不用怀疑的

网友M:
三菱的伺服可能因电机规格不匹配而报错不工作。 报1A

网友N(2010-06-17):
引用 网友L:

可以的,这个不用怀疑的

不可以的 不要不懂乱说好不好  误人子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