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MT4300C的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09-12-08):
eviewMT4300C触摸屏同台达DVP32ES通信,一开始是能正常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屏就死机了,怎么按也没反应,断开电源再开又可以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屏后面有个旋钮用小螺丝刀调一下就好了,我试过的

网友B:
建议更新最新的底层文件。

网友C:
把主板上的几个电容换了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