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咨询有关电机铭牌的内容,要详解

楼主(2009-12-08):
最近公司安排统计车间所有电动机(大部分都是SEW的),记录铭牌上内容,现小弟发现有些内容不了解,请帮助学习

IM: M1(M1B、M4、M4A、M1-0等)IM是什么意思,后面的代码又是什么意思?

I.-CI.: F   I.-CI是什么意思,后面的代码又是什么意思?

IP: 55(54、44等)IP是什么意思,后面的代码又是什么意思?

r/min  1420/27     r/min应该是电机转速,但为什么有两个数值,前面的是什么?后面的又是什么?

A: 2.6/1.5  A是电流我知道,但为什么有两个数值,前面的是什么?后面的又是什么?

Duty: S1  Duty是什么意思,后面的代码又是什么意思?

VDE:0530/91  是什么意思,后面的代码又是什么意思?

还有减速器上的传动比(i)是什么意思?

呵呵,问题有点多,请给我浇点肥吧

楼主:
不是吧?!!

全都是只看一下,踩一下就走了,太不地道了吧

大虾知道一个就告诉一个,知道两个就告诉两个吗!

偶是求学心切丫

网友A:
IP: 55(54、44等)IP是英文防护级别的缩写,55、44表示不同的级别,

减速器上的(i)就是传动比,通常用1:10或者1:10来表示。

还有,你一到的F,应该是绝缘等级,是一种比较高的绝缘等级。

“A: 2.6/1.5” ,是电流,是两种不同接法的电流(Y、△)电流,也可能是在不同的频率下的电流,如50Hz/60Hz。就你所提的2.6/1.5的场合,应该就是不同接法的电流。

IM应该是安装方式,如立式,卧式等。

以上解释也没时间一一核对,请别人再补充完善。

楼主:
学习ING

非常的感谢

网友B:
S1 Duty应该是电机的工作制

I.-CI.  应该是使用环境类别

VDE:0530/91应该是编号

不一定正确,只是个人的理解,仅做参考!!!

网友A:
发个电机铭牌图片:

网友C:
VDE是德国的认证,VDE德文为"电气工程师协会",该协会参与德国标准的制定,也可以对电工产品进行检测和认证.

VDE:0530/91 后面的那个应该是认证编号!

S1 Duty就是指电机的工作制,以下为网上搜索出来的结果:
电机的工作制的分类是对电机承受负载情况的说明,它包括启动、电制动、空载、断能停转以及这些阶段的持续时间和先后顺
序,工作制分以下9类:
S1 连续工作制:在恒定负载下的运行时间足以达到热稳定。
S2 短时工作制:在恒定负载下按给定的时间运行,该时间不足以达到热稳定,随之即断能停转足够时间,
使电机再度冷却到与冷却介质温度之差在2K以内。
S3 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
时间。这种工作制中的每一周期的起动电流不致对温升产生显著影响。
S4 包括起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对温升有显著影响的起
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5 包括电制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
负载运行时间、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6 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空载运行
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7 包括电制动的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
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8 包括变速变负载的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在预定转速下恒
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或几段在不同转速下的其它恒定负载的运行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9 负载和转速非周期性变化工作制:负载和转速在允许的范围内变化的非周期工作制。这种工作制包括经
常过载,其值可远远超过满载。

网友D(2012-02-11):
请问在电力工程中PH和HP带表什么

网友E:
PH代表的相,HP代表的是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