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使用模拟量进行速度跟踪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本人使用了两种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想通过把第一台模拟量的输出接到第二台的模拟量输入中实现速度跟踪,但是似乎总有点误差,第一台是欧姆龙的3G3JV系列的,第二台LENZE的SMD系列的,请问要怎样设置参数才能实现精确的跟踪呢?

网友A:
模拟量本身就存在误差,你是步可能调到绝对准确的,我建议两种方案:1.两台变频器通讯数据交换,2.进行频率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