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人机能否一屏两PLC

楼主(2009-12-08):
台达B系列人机能否一屏两PLC(一个EH,一个SX),并且两PLC的485端口已被变频通讯占用,就用人机的通讯端口,同时接两个PLC的232口,能正常通讯吗?

楼主:
B07S211的人机

网友A:
可以,人机上本身自带3个串行通讯口,

   有两个232分别连接两个plc

楼主:
       谢谢aibi!我试了一下.在不改变通讯线的情况下,一对一通讯没问题,可是一屏对两PLC主机时,只有COM2 Base Port的能通讯,另外一个通讯口COM3与PLC2(通讯地址为2)无法和HMI通讯.屏上报错却是com2无法与PLC 2通讯,就像是从一个端口发出去的两个PLC通讯,但我是在分别com2与com3设置了对应的通讯,PLC通信地址也是分别设置的1、2。

        我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用了两台PLC的485端口,将COM2 Base Port设置成485,用COM2的485线接两台PLC的485端口,PLC通信地址还是分别设置的1、2,结果通讯成功了,我想问一为什么我设置的com2、com3,但实际发出去却只是从一个COM2 端口发出去呢。这样长期用会不会烧端口,通讯快一倍。

网友A:
用两个com口连接两台plc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还是设置上的问题哦

首先 要在另一个com口下新增link2(这个可以修改)【选择delta-plc】

网友A:
输入地址的时候,需要选择是base port 还是link2的地址,注意两个plc的地址,当然都可以为1.也可以为其他,人机和plc导航保持一致就行

楼主:
非常感谢aibi, 的确是我没有选择link2,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