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求助

楼主(2009-12-09):
我用的是A系列400W带抱闸的那种伺服电机,我开机时上面的LED灯显示为0但是当我用上一段时间后即使我停下来它还是老在-1到-2之间跳动,然后过一会就会有11号警报产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电源电压是210V并加了UPS

网友A:
是伺服增益和回路积分常数没有调整好,或者有现场干扰。
应该对应用没什么影响吧?

京伺服科技

www.kingservo.cn

网友B:
看看这个有没用?

http://www.31do.cn/?113691.htm

楼主:
对:kingserv 关于

是伺服增益和回路积分常数没有调整好,或者有现场干扰。
应该对应用没什么影响吧?

京伺服科技

www.kingservo.cn

内容的回复:

伺服增益不管调多大都没用,以前只要调一下PR14就会好的,这次不行了不管怎么调都和不调一个样子。我给电机加了地线,编码器加了地线,伺服50针也加了地线都不行。今天我有把机头拆开,把电机连着的同步带取下来了,让电机空转,伺服驱动器还是在调,并且调一会也是11号报警。后来我又把伺服驱动器端的电机线拔下来了,接着就不调了可是过一会就会报16号警报,然后我又把伺服驱动器端的电机线接上,电机端拔了,发现驱动器也不跳,并且一会后也是11号报警。然后我又发现伺服电机在通电的情况下拧那个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逛动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伺服电机坏了

楼主:
最新进展把电机连接的同步带拿掉,驱动器直接空载接电机,发现驱动器仍然在抖动,拔掉电机线就不抖了,但是过一会会报16号过载警报

网友C:
松下伺服国产化了,抗干扰很差,估计就是干扰的问题,用松下的伺服最头疼

楼主:
这次不是干扰,我把它旁边的一个电机的电机线和驱动器线和它调换了,那一个还是没事,这一个还是不行,松下伺服真垃圾

网友D:
看来是你的驱动器有问题,要修了

楼主:
是不是真的啊,我等啊等,等了五天终于从国内发过来件了,我本来要了一个驱动器一个电机,和一根编码器线,一根电机线的,件到了我才发现只有一个驱动器,一个电机,电机换上去一看,还是那样,驱动器我都没敢去换,明天再换吧,发过来的东西是久的,我也不敢确定它是不是好的,工厂说是松下维修后合格品,这个我就不知道啦,期待着明天换上驱动器能好啊!

楼主:
今天换上了伺服驱动器真的好了,不过只好了三个小时,伺服驱动器又有开始闪的迹象了,应该是驱动器损坏只是表象,还有什么地方不对才是根源,期待高手点播

网友E:
  绝对不是松下伺服差,主要是怎么去用,设备是很多零件整合起来的东西,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建议楼主吧参数恢复出厂值一下。在慢慢调整。

楼主(2010-01-21):
闪就闪吧,用了快一个月了也没事,就这样用吧

网友F:
松下的伺服现在越来越不行了,我早就换了,现在用台湾东元的,感觉不错

网友G:
我们现在用松下伺服,也是在停机时R0一直闪烁,现在设备不能运行找不到原因

网友H(2010-04-14):
11号报警是控制电源电压过低造成,如果同时使用的驱动器从没发生过这种问题,可能驱动器确实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电容老化容量下降导致,A系列的驱动器,是不是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to 14楼:

一直闪烁应该是有警告发生,可能的原因是负载率超过85%,再生超过85%,绝对式编码器用电池电压过低,风扇停止1S以上等。

网友I:
ZFHHDX,做什么广告啊,松下在怎么不行与东元也是一个天,一个地!

楼主:
问题结束,感谢大家的支持,经过近半年的试验发现换上的新驱动器虽然闪烁但是没坏。原因就是大家都愿意承认的驱动器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