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S7-400系列的工业以太网CP在通信功能和硬件接口的区别

楼主(2009-12-09):
ISO传输协议:ISO传输连接用于S7站之间数据交换及PC站,S5站和第三方系统之间的数据通讯。
ISO传输连接属性:
站间的通信基于 MAC地址。
用数据块进行数据传输的方法适合数据量最大到 8 K 字节的传输。
数据的传输可以通过“Send/Receive”和“Fetch/Write”服务实现。
通信伙伴通过 ISO参考模型的第4层上的确认消息来确认数据的接收。
数据传输不能通过路由器 (协议没有路由能力,因为通信是基于 MAC 地址而不是 IP 地址)。
ISO-on-TCP 协议:ISO-on-TCP 连接用于S7站之间数据交换及PC站,S5站和第三方系统之间的数据通讯。
ISO-on-TCP 连接属性:

站间通信基于 IP 地址。
用数据块进行数据传输的方法适合数据量最大到 8 K 字节的传输。
符合带有根据 ISO 参考模型的第4层扩展的 RFC1006的标准 TCP/IP。
数据的传输可以通过“Send/Receive”和“Fetch/Write”服务实现。
通信伙伴通过 ISO参考模型的第4层上的确认消息来确认数据的接收。
数据传输可以通过路由器 (协议具有路由能力)。
带RFC1006的TCP/IP标准基于ISO参考模型的第4层,更多关于RFC1006协议的信息请参考入口ID:15048962!的说明
TCP/IP 协议:
站间的数据交换(也包括第三方)通过 TCP 连接组态实现。

TCP 连接属性:
符合标准 TCP/IP
用数据块进行数据传输的方法适合数据量最大到 8 K 字节的传输。
数据的传输可以通过“Send/Receive”和“Fetch/Write”服务实现。
可以在 PC上使用操作系统存在的 TCP/IP 连接。
数据传输可以通过路由器 (协议具有路由能力)。
UDP 协议:
两站间的数据交换通过 UDP 连接组态实现。

UDP连接属性:

UDP协议
两站间相关数据块的不可靠传输(一个 2048 字节的数据块被分割成两个包 (MaxTpduSize 最大传输协议数据单元容量= 1496))
支持多点传送
通过多点传送的配置,多点传送使得站组共同接收报文和向站组发送报文。
通过“Send/Receive”服务进行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可以通过路由器 (协议具有路由能力)。
S7 通信:
S7站和PC站间的数据交换通过组态S7连接实现。

S7连接属性:
在所有 S7/ M7 设备中都可用。
可用于所有的子网(MPI,PROFIBUS,工业以太网)。
通过工业以太网的S7 通信是基于 ISO 传输协议和 ISO-on-TCP 协议。
SIMATIC S7/M7站间的可靠数据传输(使用“BSEND/BRCV”或者“PUT/GET”系统功能块)。
快速、不可靠数据传输取决于通信伙伴与时间相关的数据处理(使用“USEND/URECV”系统功能块)。
通过系统功能块 "BSEND/BRCV" 和 "PUT/GET"进行可靠的数据传输时,通信伙伴对数据传输的确认是通过 ISO参考模型第7层进行。
通过系统功能块 "USEND/URCV" 的快速、不可靠的数据传输时不进行数据确认。
IT 通信:

E-mail 功能:S7 站可以通过E-mail发送触发事件信息,通常e-mail 由发送方,接收方,对象和文本信息组成,二进制数据可以添加到文本信息的末端.一个e-mail 的最大数据长度为8192字节
HTML 服务:CP配有随板附带的 web 服务器。此外,还可利用 applets 或 Java beans 在HTML页上显示 S7 变量。JAVA 语言开发的应用程序通过遵循 HTTP 协议的Java beans 就可以访问 S7 变量。
FTP 功能(作为服务器和客户端):FTP服务器功能用于保存数据(HTML页,图像文件,...)到CP的文件系统。经由一个文件数值可以直接从数据块中读出,或者直接写入数据块。作为FTP客户端,IE CP建立与FTP服务器端的连接以便从FTP服务器保存或读取文件数据.
Web 诊断各种信息,例如诊断缓冲区和连接状态都可以通过 CP 的 HTTP 功能读出。
IP 访问保护 (IP-ACL):IP 访问保护功能允许用户限制本地 S7 站的 CP 与指定 IP 地址的通信方进行通信。

IP 配置:用户可以设定分配 CP 的IP 地址、子网掩码及网关地址的过程和方式。此外,通信连接的配置既可以通过 STEP7 也可以在用户程序中通过功能块(FB55: IP_CONFIG) (参考 /Part A/)分配给 CP。
注意: 不适用于 S7 连接。

PG/OP 通信:

通过STEP7进行工业以太网的编程和组态,编程器就可以连接到以太网。

S7 路由从 STEP 7 V5.0 SP3 HF3 开始 PG/PC 在线访问标准站可以超越子网的限制,例如可以实现装载用户程序或者配置硬件或者执行测试和诊断功能。PG 在网络中的任何一点接入,通过网关都可以在线访问任何站点。当项目被编译时, 路由数据由 S7 项目的网络配置自动产生并保存在系统数据块 SDB999。必须将路由的起始站和目标站配置在一个 STEP 7 项目中。
SNMP 协议:
SNMP 代理:
CP支持符合标准 MIB II的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版本1的数据查询功能。

PROFINET:PROFINET 是 PROFIBUS 用户组织 (PNO) 使用的一种标准,它定义了制造厂商内部的通信和技术模型。

PROFINET IOPROFINET IO 系统分成下列几项设备:

PROFINET IO 控制器:
PROFINET IO 控制器是一个控制系统 (PLC, PC) 可以控制自动化任务。
PROFINET IO 设备PROFINET IO 设备是现场设备由 PROFINET IO 控制器监视和控制。PROFINET IO 设备包含有多种模块和子模块 (例如 ET200S)。
PROFINET IO Supervisor:PROFINET IO Supervisor 是一种基于 PC 的工程工具,可以用来设置和诊断分布式 PROFINET IO 设备。

PROFINET CBA:
PROFINET CBA 系统由各种不同的自动化组件组成。一个组件包含所有的机械,电子和 IT 变量。组件可以使用标准程序设计工具生成。PROFINET 组件描述 (PCD) 文件由 XML 格式创建。规划工具载入组件描述然后创建这些单独组件的本地连接组成整个工厂。这个模型主要遵循 IEC 61499 标准。
适用于 S7 H 系统:模块可以在容错系统 (H 系统) 中使用,可以建立 S7 冗余的连接,这些连接带有更严格的时间监控机制,如果通信出现问题,数据交换自动切换到并行的连接上。

时间同步:
通过工业以太网进行时钟同步可以按下列的过程配置:

SIMATIC 方式:
CP接收MMS时钟报文并同步本地时钟。用户可以选择模块是否转发时钟信号,也可以选择转发方向。
NTP 方式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CP每隔一定间隔请求NTP服务器的时钟信号并同步本地时钟,另外时钟信号自动转发到S7站点并同步整个 S7 站点的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