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INCC与200,300的通讯连接 请做过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09-12-09):
最近碰到一个项目是有关于污水处理的,大体要求是上位机用WINCC组态,现在控制点分布为5个点(相互间距离有点远),因为每个点的控制点不多就打算用一个300PLC+4个200PLC。现在想问我应该怎么连接,是通过DP连接,还是以太网连接,这两个连接方式还要其他配件没如CP5611卡。大家也可以谈谈大家个设计想法,学习了。

还有个问题300PLC机架0和机架1之间一般通过连接器连的这个线比较短,要是想机架0和机架1分开放距离达到5米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B:
机架之间看用什么连接了,IM365的话好像是1米,IM360和361的话好像最长可以达到10米,记的不是很清楚......你查查资料

网友B:
可以用1个300做DP主站,4个200做DP从站,用上位机监测所有的,PLC之间用DP网络,上位机和PLC之间的通讯用以太网,连接上位机的那个主站,也就是300,要用CP5611卡,其他的可以不要......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希望别误导LZ

网友C:
★价格绝对优惠★
特价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屏下载线 ,总线连接器,文本显示器,CP5611卡需要的话可以进本店铺看看。
如果觉得价格贵可以联系本人,一定让你买到你满意的产品。
实体店铺:上海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88号塞格电子市场1C21

网友D: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lqic.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个300做DP主站,4个200做DP从站,用上位机监测所有的,PLC之间用DP网络,上位机和PLC之间的通讯用以太网,连接上位机的那个主站,也就是300,要用CP5611卡,其他的可以不要......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希望别误导LZ

呵呵,plc跟wincc用以太网通讯有点成本大了,可以直接用dp通讯即可,速度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楼主:
谢谢!2、4、7楼朋友的帮助,最近找了些资料,大体有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