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 2.2kw变频器报过压,求救!急!有能力的进来吧!

楼主(2009-12-09):
我现在有一台台安变频器2.2KW。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报过压。加减时间 10秒。主板换过,开关电源电解电容更换了!负载好轻!电源电压380V正常!用其它变频器代换过,运行正常,证明电机正常!变频电压检测电路正常!测检测电路2.5V正常!是用面板运行、调速。不知是否有干扰。不知那位有能力的人能解决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A:
实在找不到问题的话把主电容全部给换调

网友B:
看下开关电源次级 -15V输出整流管那里-------还有一个反向接的二极管,整流后无滤波的电解电容,只有个104的瓷片电容,还有几支电阻。此电路为电压取样,看电阻和电容是否不量

3.7KW是这样的,2.2KW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C:
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网友C:
 实例:
一台台安N2系列3.7kW变频器在停机时跳“OU”。
分析与维修:在修这台机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OU”报警的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变频器在减速时,电动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转子的电动势和电流增大,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开关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环节,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致,所以我们应该着重检查制动回路,测量放电电阻没有问题,在测量制动管(ET191)时发现已击穿,更换后上电运行,且快速停车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处理方法:1.设定较长的减速时间
2.F_048 设为xxx0
3.外加制动电阻或制动模块
4. 电源输入侧加装电抗器
5. 加大变频器容量
6.送修

网友D: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制动电阻、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电阻箱(柜)的 厂家,产品先后与西门子、安川、富士、施耐德、AB、ABB、丹佛斯、三菱、三垦、松下、台达等品牌配套。以上各种规格均有现货供应。如有需求,欢迎来电咨询!打搅之处,请多见谅!
上海广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shguangnin.com
联系人:周小姐
电话:13661931827 / 021-51111727*8004
qq;1051041141

楼主:
多谢各位!变频器应不会是加减时间的问题!因为本机已用了好几年,一直正常!上个月才出现这情况!

主电容测量过没什么变·!但是没有更换过!不知会不会真的有问题!

本机没有用制动电阻!继流二极管还真没有查过!

那我先查一查制动回路!

多谢各位·!

网友E:
需要维修直流调速装置及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

网友F:
换模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