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动机需要超速保护吗?

楼主(2009-12-09):
对于直流电动机在弱磁调速时,为了防止“飞车”损害设备,而设置了超速保护开关,一般为离心式的,随着速度的增高,常闭触头断开,从而切断控制电路。

对于交流电动机有需要装超速保护开关吗?对于升降使用的电动机一般下降时,在势能负载作用下,速度会超过同步转速,但是此时电动机也进入再生制动状态,会使其转速停留在一个稳定速度上运行。这种状况需要安装超速保护吗?

超速保护一旦作用后,是切除下降控制电路,还是分断上升控制电路?

网友A:
需要设置超速开关,但其动作值要在超同步运行的速度之上,不要太低,以免误动作。超速保护一旦作用,切断整个回路,无论上升下降。

网友B:
超速的时候应该是下降!如果保护作用是把上升也切断了!

要是超速时又没刹住车是不是看这往下掉,如果还能上升是不是还有点作用

和上限位下限位是不是一个道理,如果上限位动作了是不是不能下降了?

网友A:
对:huangweiping11 关于

超速的时候应该是下降!如果保护作用是把上升也切断了!

要是超速时又没刹住车是不是看这往下掉,如果还能上升是不是还有点作用

和上限位下限位是不是一个道理,如果上限位动作了是不是不能下降了?

内容的回复:

都超速了,你还打上升?不把超速的原因找到就动车?

网友B:
安全第一!

这只是一种安全措施,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比你的方法肯定要好

要是按你的方法,超载保护是不是吊起来以后发现超载了,是不是要停在那里不能上不能下了?

网友A:
假设你打上升,突然溜钩,载荷下降,然后超速开关动作了,那你还要打上升么?

网友C:
超速时要断开整个回路的。

网友D(2010-01-30):
一般在铸造起重机起升机构上都安装超速装置,现在在岸桥上也采用超速保护装置,不光是分断上升和下降电路,还要紧急释放起升卷筒上的安全制动器,进行紧急制动,保护起重设备。

网友E:
呵呵,我们的超速开关一般都不用, 这个是装来给领导看的,我们都在PLC是把它强制了

网友F:
一般来说  超速是做在RUNOK回路里

RUNOK分别在RUN_UP和RUN_DOWN回路里

所以超速动作   UP和DOWN回路都断了

网友G(2010-05-01):
上升根本就不存在起速问题,一般超速开关在变频器为额定速度为1.1倍,普通电机为1.25~1.4倍额定转速。

网友H:
这个说法非常新颖。

真的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发现我们在讨论的中心不太明确。

我们保护什么对象?

不安全。是说运动对象不安全还是电路不安全还是机械不安全?因为这里面不能同时保证都安全。

单凭楼主提出用直流系统做比较的范围定位。这个说法仅仅是为了保护直流电机转子的安全。从中并没有牵涉到任何其他事情了。顶多是包括直流电机同轴安装的转动机械罢了。

楼主是否也一样仅仅谈这个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