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不能不用PLC控制?

楼主(2009-12-09):
本人从来没用多伺服电机,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特向大家请教,以前一直用的是普通电机变频调速,现在有个项目因为启动扭矩很大,启动后扭矩不是很大,想改用伺服电机,不过听说伺服电机还要用PLC控制,也有点麻烦,再说本人也不会,还有就是成本也增加了,其实我要实现的功能也很简单,就是正转/反转,然后就是调速就可以了,不知道弄个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然后就用个三位置自锁式的旋钮开关和电位器能不能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A:
专用PLC,即MOTION控制器.三菱的Q273

网友A:
你的要求简单,用普通的PLC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要求简单,用普通的PLC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就可以

即使再普通,只要是带晶体管输出的PLC,稍微好点的价格也的上千元哦,成本可是增加了不少的?

网友B:
就是正转/反转,然后就是调速就可以了,不知道弄个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然后就用个三位置自锁式的旋钮开关和电位器能不能实现上述功能?

能,伺服选速度模式就可以了。只是接线的时候注意一下,伺服正/反转是给正/负电压,不是靠输入点切换的。停止要给个零速锁定信号。

网友C:
你要用PLC控制再加上伺服控制器成本就大了!

网友D:
当然可以,用三菱西门子都可以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E:
请你参考我们的伺服,威科达伺服是带有PLC的,不用外加PLC了,对实现你上诉功能,轻而易举,有需要联系我,陈先生,15019420500

网友F:
启动转矩有多大?变频器矢量控制解决不了吗?

网友G:
老兄啊,我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难啊,现在一说伺服就是人机界面,总线结构什么的,对普通用户的简单要求倒是不好解决了。不过像你这个要求好像伺服驱动器中有内部测试模式可以直接使用吧,你还是先找到说明书好好看看。

网友H:
就是正转/反转,然后就是调速就可以了,不知道弄个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然后就用个三位置自锁式的旋钮开关和电位器能不能实现上述功能?

完全能的,我们可以自己设计电路图并且到现场给你调试完毕。只收取控制器和电机的费用。这样的应用有很多,对伺服来说不难。我是时光科技的技术人员,如果您有需要了解的技术问题或者有需求可以联系我qizhikun@126.com,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I:
能是能,但好象用不了这么多东西,就行。

网友J:
就是正转/反转,然后就是调速就可以了,不知道弄个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然后就用个三位置自锁式的旋钮开关和电位器能不能实现上述功能.

答,可以的啊,具体看下伺服驱动器的手册。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K:
可以的直接速度控制就可以了,象这样的负载建议你用步进驱动系统比用伺服系统成本低很多;如果你只习惯交流系统可以考虑用矢量变频控制技术。

网友L:
  速度控制模式。松下通用伺服里面有这个功能!应用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