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without PC Adaptor和with pc Adaptor?

楼主(2009-12-09):
台达屏B系列

在选择plc型号时s7-300plc中

其中有两个选项without PC Adaptor和with pc Adaptor两种有什么区别?

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without PC Adaptor: 不需要MPI适配器,with PC Adaptor需要MPI适配器。

一般MPI适配器是比较贵,原装的需要近千元,山寨的也许要几百块,维控的触摸屏支持不需要MPI适配器的通信。这种通信方式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B:
without PC Adaptor: 不需要MPI适配器,with PC Adaptor需要MPI适配器。

现在台达还支持Dricter MPI连接,波特率不用适配器也可以支持187.5波特率,效果相当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thout PC Adaptor: 不需要MPI适配器,with PC Adaptor需要MPI适配器。

现在台达还支持Dricter MPI连接,波特率不用适配器也可以支持187.5波特率,效果相当理想

 相当帅啊!!那么支持Dricter MPI的屏有哪些型号呢?

网友B:
这个驱动 全系列人机都可以支持哦

网友C:
嗯。看到了。这两天才换上1.05.82版的软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