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Web发布与IIs发布

楼主(2009-12-09):
(解决当局域网禁止访问外网时,局域网与外网的同时发布问题)

在进行web服务器配置和界面发布前首先需进行IIS服务器组件的配置,在专业版本的windows系统中需要手动安装IIS,其安装和配置如下:
1、安装IIS
打开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对话框,选择“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选中“InterNet信息服务(IIS)”点击下一步,windows开始安装IIS服务程序,安装过程中需要插入windows的系统安装盘。完成后即可使用IIS作为web服务发布力控程序了。
2、配置IIS相关信息
1)点击右键

2)单击属性 并选择HTTP头选项卡
3)点击MIME类型按钮
扩展名写“.*”
MIME类型写“application/octet-stream”
3、进行IIS局域网的配置:

1)首先建立一个工程,并创建一个窗口,在工程项目导航栏找到web服务\web服务器配置:如下如所示:
2) 双击Web服务器配置,进行局域网下的iis发布:
>在web服务器配置中工程设置/web根目录设定一个根目录WebRoot;
>选择一个初始画面;
>在服务器配置/web服务器IP,数据服务器IP及相应的端口号
>选中IIS发布:站点列表选择默认网站,并填写虚拟目录(手动输入),如下图所示:
3)双击界面发布,选择要发布的界面。
4、配置公网下的web发布,如图所示
>在web服务器配置中工程设置/web根目录设定一个新的根目录WebRoot2;
>选择一个初始画面;
>在服务器配置/web公网服务器IP,数据服务器IP及相应的端口号
如下图所示:
5、在初始启动中设置程序netserver与webserver
6、运行软件,进行外网和局域网的同时访问。
Iis发布局域网访问方式:http://192.168.10.118:8080/sunway
Web发布外网访问方式:http://124.193.203.246:1180/

网友A:
我试过了,广域网好像没问题,但是局域网浏览还是存在问题,浏览的时候整个浏览器画面里是空白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0-10-25):
对于第3和4.局域网只做3,广域网只做4??

网友B(2011-04-15):
今天试着做了下,访问不了啊

网友C(2011-06-10):
我的也是空白的,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D(2011-09-30):
M1_ESD_flyer探针
产品介绍:
M1_ESD_flyer探针是多功能高深宽比及高分辨率电子束沉积探针 。
Nanotools ® M1-ESD_NCH_13 探针设计用于非接触/轻敲模式,除了适合通用原子力显微镜使用之外, 特别适用于工业自动化原子力显微镜在线过程控制。表面特殊的抗静电涂层使探针具有金属导电性, 但并不降低机械强度,对于大多数应用,电子束沉积或高掺杂硅探针的导电性足以消除静电,这种静电可以瞬间破坏针尖,但是一些应用如扫描陶瓷或光刻掩膜需要更高的预防静电释放探针,那么 Nanotools ® M1-ESD_NCH_13 探针就是最佳选择,重要特性是在高深宽比测量中优异的使用寿命以及 可靠性,尤其表面带电荷的样品。
M1_ESD_flyer探针是电子束沉积材料,探针高深宽比针尖部分是由高密度、类金刚石碳材料制作而成,显示了与其他普通针尖更优越的性能, 如高深宽比、疏水表面性能、高硬度/弹性模量、低热质以及耐磨性能。 这种材料可以使探针获得像金刚石一样的持久性,同时具有高分辨图像扫描性能。通过 Nanotools ®专利的电子束沉积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极其对称、纳米精度的坚硬、刚性的高深宽比探针。

技术参数:
针尖 形状: 锥形
长度: 800 nm ± 200 nm
直径 距针尖 600 nm 处: 75 nm ± 10 nm
半径: < 10 nm(普遍为 5 nm)
倾斜补偿: 13 度 ± 0.5 度
悬臂 长度: 125 m
宽度: 30 m
厚度: 4 m
弹性系数: 42 N/m
振动频率: 320 kHz
镀层 针尖: 薄层铝膜
悬臂背面: 无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