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数据显示和动态显示?

楼主(2009-12-09):
    我使用力控6.0作了一个监控系统,通过MODBUS读取现场PLC的参数在监控系统显示。从PLC读取了同一个参数,在VIEW分别用这个变量作了模拟输出显示和垂直填充显示,为什么会出现垂直填充已经有当前值指示了但是模拟输出还没有当前值显示?

    还有就是为什么监控了24个参数(分别从四个现场PLC提取),为什么在运行时数据不是同时显示的,有一个先后顺序,时间差在2分钟左右?

网友A(2010-08-10):
24个数据都是在变化的吗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可能,应该是连接错了

网友C(2011-03-21):
我是个菜鸟,但认为肯定连错了

网友D(2011-09-30):
MSS_NCHR_13/3探针
产品介绍:
MSS_NCHR_13/3 探针是高深宽比、尖锐针尖用于精细结构,如 10 nm 孔洞,多功能、高分辨率探针具有优异的使用寿命及可靠性。
Nanotools ® MSS_NCHR_13/3 针尖设计用于非接触/轻敲模式,在关键的原子力显微镜应用甚至是坚硬、损耗针尖的样品如陶瓷、二氧化硅、氮化硅或多孔硅等材料均可获得无与伦比的分辨率。
MSS_NCHR_13/3探针是电子束沉积材料,探针高深宽比针尖部分是由高密度、类金刚石碳材料制作而成,显示了与其他普通针尖更优越的性能,如高深宽比、疏水表面性能、高硬度/弹性模量、低热质以及耐磨性能。这种高密度碳材料针尖可以消除静电。这种材料可以使探针获得像金刚石一样的持久性,同时具有高分辨图像扫描性能。通过 Nanotools ®专利的电子束沉积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极其对称、纳米精度的坚硬、刚性的高深宽比探针。

技术参数 :
针尖 形状: 锥形
直径: 40 nm(± 10 nm)
半径: < 5 nm(普遍 2-3 nm)
倾斜补偿: 3 度或 13 度(± 1 度)
长度: 400 nm(± 100 nm)
悬臂 长度: 1 m
宽度: m
厚度: 4m
弹性系数: 42 N/m
振动频率: 320kHz
镀层 针尖: 无
悬臂背面: 30 nm 铝反射层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
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E(2019-05-28):
群主有心了,谢谢楼主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