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12-09):
各位大侠:

                  请教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有关问题!!

网友A(2010-01-21):
与西门子317plc连接时出现4台三菱变频器的通讯模块红绿指示灯闪烁,plc的sf2亮红灯,该如何解决?

网友B:
把plc、变频器有关通讯的章节仔细阅读一遍。如果有很多不懂的内容就联系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C:
请说仔细一点,你是要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还是做别的用啊    要是控制速度那就很简单了。要是单台变频器控制用一个DA模块,要是多台的话就用485通信就OK了

网友D:
想问什么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