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容易烧电机?

楼主(2009-12-09):
经手多台烧电机的变频器,基本上都是匝间短路、相间短路及对地短路,想问一下,为什么变频器容易烧电机,而且大部分还是变频电机,与哪些技术指标有关系?

网友A: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电机绝缘等级,散热,负载大小等。

网友B:
主要是电机的级数设定,和载波频率,还有你的电机质量太差

网友B:
主要是电机的级数设定,和载波频率,还有你的电机质量太差。电机选好的

网友C(2010-12-30):
变频器输出谐波反射造成电机端电压升高,绝缘压力增大

网友D(2011-02-11):
变频器容易烧电机?这个说法成立吗?大家说一下。

网友E:
变频器最初进入国内时,都是加装DU/DT电抗器的,而输出DU/DT电抗器的作用是抑制尖峰电压,减小轴承(电机 减速箱)电流。

但大多数情况下,变频器归电气采购,电机归设备采购。无良电气供应商就把DU/DT给省了,反正烧电机你不会找电气供应商索赔。

网友E:
施耐德的说法:抓自 ATV71手册

网友E:
ABB的说法:抓自ACS800硬件手册:

网友F:
载波频率太高,产生过电压击穿绕组,转矩提升是不是设置的太高了啊,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E:
匝间短路与相见短路和对地短路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匝间短路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的脉冲的DU/DT(即斜率)太大,即尖峰电压上升太快。造成此电压的80%左右的压降,都降在该相的第一组绕组上。尔目前低压电机散绕组居多,难免同一绕组的首尾会挨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是380V的变频器,会有1000V以上的电压加在漆包线的绝缘漆上(侵漆难以达到)会有电晕放电,久而久之就短路了。摇表测不出的,电机电流大,且没劲。

相见短路和对地短路,是由于变频器的输出脉冲尖峰(绝对值太大)造成的。只需要加强电机的绝缘就能预防。

网友E:
以下是690V变频器输出,电机侧一相实测波形:

由图可看出,一个纵坐标格为500V,直流电压为不到900V, 尖峰值1.98KV,那峰峰值呢?

电机烧了,既要找电机的毛病,也要找变频器的毛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是380V的变频器,会有1000V以上的电压加在漆包线的绝缘漆上(侵漆难以达到)会有电晕放电,……

严重同意!!!

网友H:
按照前辈们说的,现在的变频器都存在这个问题啊,。

但毕竟烧了电机的还是少数,而变频器输出的脉冲DU/DT太陡不好处理,是不是选购电机的时候选好质量好的电机就是了?

网友E:
对:爱咋咋地 关于

按照前辈们说的,现在的变频器都存在这个问题啊,。

但毕竟烧了电机的还是少数,而变频器输出的脉冲DU/DT太陡不好处理,是不是选购电机的时候选好质量好的电机就是了?

ABB的说法,请参考: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