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去调试遇到的问题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12-10):
 可以 断定PLC程序不对  想重新下载个新程序  但是由于我刚开始学这个牌子的不会用   我就无法删除PLC内的程序 怎么删除?我打开一个新程序后  点登录出现  communication error (#0) :logout  performe     RS232线没问题   用以个空的PLC就可以把程序下到里面

就是不会  删除PLC内的程序   然后再下载一份新程序   赐教

网友A:
你应该说详细点,比如说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B:
★价格绝对优惠★
广告内容已删除

网友C:
好像更大的问题是你把原来的程序删了,你又不熟悉编程,你拿来的程序和原来的一样嘛?可以替代嘛?

网友D:
可以用硬件开关清除或者用该PLC的组态软件清除,然后用修改好的程序重新下载就可以了,还有如果你不会清除操作的话,也可以直接下载你修改过的程序,原来的旧程序会被新的程序所覆盖。对了,你最好说说你用的PLC是什么品牌。

楼主:
和利时的LM3107    用硬件怎么删除    要是用POWERPRO软件怎么删除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大家乐

网友C:
直接下载覆盖程序,和利时G3系列PLC    LMXXXX,  都不支持程序上载功能!

网友E:
电池摘了,PLC又回到了出厂设置。查看站点是否一致

楼主:
直接下载 覆盖不了  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0) :logout performe    摘电池  PLC有能拿下电池的地方      站点? 您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F:
拿下电池,想办法把内存储器清除,这个PLC有点难,不像其它的

网友C:
楼主那个是通讯错误,  检查通讯设置!  设置不通波特率试试,,可能原来的PLC通讯设置参数你记错了!

网友G:
应该是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对吧,一般的都可以上传和下载呀

网友H:
程序可以直接覆盖,不需要删除,检查一下“在线”菜单下面的“通讯参数”设置的是否正确,一般用USB转串口时,要保证电脑识别出来的串口号,应与“通讯参数”中的串口号一致。

网友I:
LM系列的PLC是没有电池的,直接下载覆盖即可。你说的问题是通讯失败。

你用的是USB转232不?如果是,需要把这个转换线的DB9口连接,PLC的下载线,然后再接PLC的232口。

如果是串口的话,首先把你的通讯参数里面的LOCAL都删掉,新建一个,(确认你的COM口和硬件一致)然后把拨码开关,拨在STOP状态,再下载。

网友J(2010-04-01):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如果用USB转232,且通讯设置没有问题,有时候把USB拔下来重新插上就好了

网友K(2010-09-18):
    通迅错误,所以你无法下载,还有一个就是和利时的LM系列的PLC是无法上载程序的,所以在下载程序一定要慎重!
没有把握就不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