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热继电器触点应该串在哪个地方?

楼主(2009-12-10):
这是两台电机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电路,热继电器FR1的常闭点串在SB1的前端还是应该串在图中“叉号”位置,谈谈大家的看法吧

网友A:
主回路都不贴出来???

网友B:
位置不一样保护范围也不一样

网友C:
看主回路后才能告诉你结果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不要放在打叉的地方~!

网友D:
  原理都差不多,只不过放在打叉的地方不好看

网友D:
 个人愚见

网友E:
热继电器FR1的常闭点串在SB1的前端

网友F:
我觉的还是要看你的  控制要求  如 你说的两台电机顺序启动,顺序停止    停止包括   正常停机 和事故停机

  如果说事故停机 也要满足两台电机顺序停止   就要在 LZ的打叉的地方

  个人愚见哈

网友G:
两者都可以,不管什么情况只要热继电器动作  两台电机都会被断电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sb1正常应该为急停,但你的KM2给自锁了   万一发生意外你怎么停机 还是先停2再停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的还是要看你的  控制要求  如 你说的两台电机顺序启动,顺序停止    停止包括   正常停机 和事故停机

  如果说事故停机 也要满足两台电机顺序停止   就要在 LZ的打叉的地方

  个人愚见哈

即使串在打叉的地方,两种方式对于事故停机顺序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者都可以,不管什么情况只要热继电器动作  两台电机都会被断电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sb1正常应该为急停,但你的KM2给自锁了   万一发生意外你怎么停机 还是先停2再停1?

对于急停可以再串一个按钮来解决,暂且不谈,只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热继电器触点位置

楼主:
其实两种方式在控制功能上基本没有区别,大家可以从元器件选型和投资经济性方面考虑

在原位置,FR1辅助触点流过两条支路电流,需要触点容量更大

我想知道,同样额定电流的热继电器,其辅助触点的容量有不同等级可供选择吗?

网友H:
个人认为要看你的工艺要求,如果KM2过载停止不允许KM1停车那现在这种方法是对的,如果当KM2过载停车KM1必须停车那FR2就要串在FR1下方。如果无所为,没关系都行的话,从制图来说还是串在FR1下方比较好些。

网友H:
对不起问题看错了,FR1放什么地方要看信停车顺序,如果要求先停KM1再停KM2那放在打叉地方比较妥当些。

楼主:
谢谢大家!不管FR1放在哪个地方,其正常停车顺序肯定都是先停M2再停M1

但在两种情况下流过FR1的电流肯定不一样,在设计电路时需要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吗?

网友I:
要分2种情况分析。热继跳闸停车前后顺序怎样?开车启动又需要怎样的联锁。

网友I:
km2自锁sb1是没有道理的,它违反电路图的一般规则。

网友J:
要看你的工艺要求了

网友I:
按图分析,FR1起总停按钮作用,FR2能停KM2,但能停KM1吗?所以m1电机先开是先决条件。只要实现既定工艺,热继触点放在那里都是可以的。需要考虑的是安装排线的方便,简捷,明了。

网友K:
首先说明一点你搞错了,这明显是一个两台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电路。我们分析一下,如果1#电机不启动,KM1不吸合的话,2#电机无法启动即KM2无法吸合。当KM2吸合以后,1#电机的停止按钮已经被屏蔽,如果2#电机不停止即KM2不失电的话,1#电机停止不了。根据这个电路的用途,分析FR1的位置是正确的,因为1#电机出现过载故障时,2#电机也必须停止工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首先说明一点你搞错了,这明显是一个两台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电路。我们分析一下,如果1#电机不启动,KM1不吸合的话,2#电机无法启动即KM2无法吸合。当KM2吸合以后,1#电机的停止按钮已经被屏蔽,如果2#电机不停止即KM2不失电的话,1#电机停止不了。根据这个电路的用途,分析FR1的位置是正确的,因为1#电机出现过载故障时,2#电机也必须停止工作。

支持毛毛  主要看系统的工艺要求 不能一概而论 !!!

楼主:
引用 网友I:
km2自锁sb1是没有道理的,它违反电路图的一般规则。

能否详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说明一点你搞错了,这明显是一个两台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电路。我们分析一下,如果1#电机不启动,KM1不吸合的话,2#电机无法启动即KM2无法吸合。当KM2吸合以后,1#电机的停止按钮已经被屏蔽,如果2#电机不停止即KM2不失电的话,1#电机停止不了。根据这个电路的用途,分析FR1的位置是正确的,因为1#电机出现过载故障时,2#电机也必须停止工作。

你的分析没错,的确是顺序启动逆序停止,你说的FR1位置是正确的,指的是在原位置才正确吗?

若FR1放到打叉的地方,M1热保护动作,KM1常开触点释放,M2同样会停止的

我只想知道两种情况下热继电器FR1的选型问题是否需要考虑?

网友M:
我想问一下大家!FR1放在上面,而第二台要等很长时间才启动,那么FR1的电流怎么整定?所以,我认为该放在打叉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我想问一下大家!FR1放在上面,而第二台要等很长时间才启动,那么FR1的电流怎么整定?所以,我认为该放在打叉处

FR1整定电流只与主回路有关,与控制回路无关

网友H:
我们在制图中,FR总是放在线圈的后面,也就是打叉的地方。我认为你最好把FR1和FR2都放在各自的线圈下,这样电工接线也方便,合理。

新麦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者都可以,不管什么情况只要热继电器动作  两台电机都会被断电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sb1正常应该为急停,但你的KM2给自锁了   万一发生意外你怎么停机 还是先停2再停1?

有道理·~!~!~!同意你的看法

对于急停可以再串一个按钮来解决,暂且不谈,只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热继电器触点位置

网友N:
    原理上分析,放在哪个位置其作用都是一样的。不过根据《机床通用电气设计规程》的要求:所有接触器、继电器线圈的一侧应该直接接在一相电源上,而所有的常开、常闭触点应自另一相电源接在线圈的另一侧。

网友O(2010-01-15):
放在打叉的地方好一些

网友P:
现在分析的是原理图,不要去考虑他的接线位置,一般而言应该串在FR1的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