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教PLC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12-10):
新手请教大虾:信捷XC3PLC如何与亚森变频器通讯?怎样设置通讯口?程序如何写?还有把变频器频率放入TP760-T设置,劳烦各位啦啦

网友A:
不知道亚森的通讯协议是什么!!!

PLC的通讯口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的PLC设置的选项里面的PLC串口设置进行修改

关于TP760嘛,只要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对应的PLC类型,然后在制作一些控制元件的时候,将地址对应上就可以了

楼主:
亚森的通讯协议说明书上也写得不清楚,还有这样的程序也没写过,不知楼上能否给个实例?

网友A:
楼上的,你留个邮箱,我这边有跟三菱、英威腾等品牌通讯的案例,可以发给你作参考。

因为跟变频器通讯,信捷有两种,一种是modbus  RTU的通讯协议,另一种就是自由格式(类似于三菱的无格式协议RS指令)通讯。

关于这两种通讯协议的通讯案例我这边都有。

有需要的话加QQ:1173888184

楼主:
谢谢~我邮箱:love3diy@163.com

网友A:
邮件太大

加QQ发容易一点

网友B(2019-07-04):
谢谢帮我来一份好吗?123323896@qq.com

网友C(2019-12-19):
收起来收起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