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系统每转脉冲数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12-10):
一台三菱伺服系统,电机型号为HC-KF73(内置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定位模块为QD75D1,用GX Configurator-QP软件读取参数表时Pulse per rotation(每转脉冲数)是8192,为何是8192而不是131072或其它数呢?

网友A:
读取的是等效输出吧?这个值应该是8192

楼主:
等效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大部分驱动器都有这个功能。由于电机只是把位置反馈到驱动器,而上位控制器并不知道电机运行过程中的实际位置,因此为了显示或获得更好的运动特性,常常把电机的位置通过驱动器再转发给控制器,这就是等效输出。而等效输出这个功能,由于受驱动器硬件的限制,并不一定是和电机的位置反馈精度完全一致,通常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