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仪表的4~20mA输出信号,可以直接由2个系统并联采集吗?

楼主(2009-12-10):
问:仪表的4~20mA输出信号,是否可以由2个系统并联同时采集他的信号吗??

网友A:
要看此仪表是配电还是不配电的。如不配电的话可以。但应该是两个系统并联。

网友B:
没我说的份了~~呵呵~~~顶1楼~!!!!!

网友C:
将仪表的4~20mA输出信号接到现场信号分配器,然后从现场信号分配器输出两路仪表的4~20mA信号

网友D:
应该是串联,并联的话会分流。

网友E:
对:dongguiping 关于

要看此仪表是配电还是不配电的。如不配电的话可以。但应该是两个系统并联。

内容的回复:

配电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啊?

网友F:
并联后负载电阻不小于500欧姆,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G:
将仪表的4~20mA输出信号接到现场信号分配器,然后从现场信号分配器输出两路仪表的4~20mA信号

j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就将2接受信号  串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将仪表的4~20mA输出信号接到现场信号分配器,然后从现场信号分配器输出两路仪表的4~20mA信号

j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就将2接受信号  串起来。

呵呵。说得很清楚!

网友E:
对:澳泰自动化 关于引用阿影 的回复内容:

跟仪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没有关系吗?

网友I:
这样不行吧,输出4-20信号,并联,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J:
仪表配不配电是指需不需要电源吗?由DCS信号驱动是不配电的吧!新手,请指教。

网友K(2010-09-03):
如果仪表不配电的话买个一分二的配电器分给两个系统如果仪表配电的话两个系统串到信号回路上

网友L:
1、如果考虑串联,加起来的阻值必须要小于,仪表电流输出的最大阻值,大了会带不起;

2、如果考虑并联,两个取样的电阻阻值要两倍单个的电阻,比如单个是250,带两个的话要500;但一般系统的采样电阻装在里面,并联不太现实。

网友M:
应该是串联在一起。并联是不对的。

网友N:
如果仪表产生的4-20ma电流源容许负载侧接电阻产生的电压>20V,又二个系统可以不公地的话,如二个系统距离很远,用二个500欧电阻串联最好,见下图一。如果仪表产生的4-20ma电流源最大容许负载侧串接电阻压降小于20V,或二个系统公地的话,二个系统可以按图二连接。图中加运放器构成的电压跟随器,目的提高输入阻抗,确保2-10V的精度。

网友O:
好像并联麻烦一点,串连好简单适用

网友P:
只能串联,而且负载电阻一定要满足要求,一般为500欧姆或750欧姆。即不考虑导线电阻的情况下可以串联2或3个250欧姆的仪表。

网友Q:
并联是分流,应该用串联实现,确实需要并联时应加相应的设备

网友R:
只能串联,而且负载电阻一定要满足要求,串联的总电阻不能超过仪表4~20mA的电压驱动能力

网友S:
串联,但要考虑负载   现在很多仪表的负载很小了,2个基本可以用

网友T:
不太可行, 可以测试一下啊,

网友U:
从稳定可靠,而且尽量两套之间不干扰的话,还是增加信号分配器或者一入二出的变送器。而且应该是输入与输出隔离,二路输出隔离,还与电源隔离

网友V:
这不是串联能解决的,还是楼上的比较严谨。

网友W:
可以串而且只能串,接电阻后把仪表并联在电阻两端取的就是电压了,与楼主的原意不符。

我原来把数显表与电三调节仪串联用过,可以使,但不安全,回路有一端子虚接或一个表故障就全趴了。

22楼说的方法才是正规搞法,用一进二出的安全栅就解决了。

网友W:
取电流信号的二次表一般都用250欧的取样电阻,一并接两个都用不了,至于负载电阻13楼说得有理。

网友X:
值得学习,只是觉得此类应用案例很少!缺乏实用性!

网友Y:
有源和无源的区别  可以并联 石化行业很多这样的实例 我就接过这样的线 温控系统

电阻经温变一路到无纸记录仪显示 一路到PMA调节器 控制调节阀 就是从温变并联过去的4~20mA信号

网友Z:
如果两个系统的输入阻抗之和小于仪表的负载能力,可以串联使用,绝对不能并联;也可以加250欧姆采样电阻,形成1-5v电压信号,并联使用。

http://sddgyb.wanye68.com

网友AA: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22楼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只是将"变送器"改为"信号分配器"就专业了.

往下就不必在讨论了.

网友AB:
建议用一进二出隔离器,两路输出隔离

网友Z:
我有隔离器,请联系我

http://sddgyb.wanye68.com

qq 291580115

网友AC(2010-11-07):
串联!但需注意的是负载电阻不宜过大,否则会影响电流信号。如果是通过一套系统的安全栅供电的话,则另一套系统的AI模块应选用无源的。

网友AD:
      太麻烦了!买俺们一个一进两出的信号隔离器就好了!既解决隔离信号干扰问题,又将信号一分为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需要联系:021-64708536 宋先生

网友AD:
系统并联。

内容的回复:配电应该就是仪表给传感器一个24V供电电源!不需要外接了电源了!应该是上面的意思!

配电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AE:
还是买个信号分配器的好,确保计量或者继电保护的准确性

网友AF(2010-12-27):
引用 网友G:

将仪表的4~20mA输出信号接到现场信号分配器,然后从现场信号分配器输出两路仪表的4~20mA信号

j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就将2接受信号  串起来。(A系统+接仪表+,A系统负接B系统+,B系统负接仪表负。串联)

网友AG:
液位经过两级数显表然后进入控制系统的,如果其中一个数显表显示有问题的话,采用如37楼的接法实现现场和中控同时显示。(数显输入+接液位+,数显输入- 接数显输出+,数显输出- 接液位-)

配电:指的是自控系统给仪表供电,不需要另外选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