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kva的变压器可以启动250KW的电动机么?为啥老是电流过大并跳闸?

楼主(2009-12-10):
客户厂家有一台1250KVA的变压器,我们的项目有一台250KW,380V的电动机来带动风机,我们用了一个STR320L-3的西普软启动柜来启动它,可是一直是电流过大,变压器的保险丝跳掉了,提供给我们的启动柜厂家提供了设置参数(也不知是否正确),说变压器要配置高压100A以上的熔断丝才能启动这个软启动柜,厂家只配了40A的并认为这个是上限,否则要烧坏变压器的,我方人员不懂电,不知该如何解决,是厂家变压器的问题,还是这个软启动的设置问题呢?求助高手解决并给与正确指导!谢谢!

网友A:
需要维修直流调速装置及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

网友B:
变压器的高压保险太小了,至少要150A以上才行.

网友C:
厂家只配了40A的并认为这个是上限,否则要烧坏变压器的??!!什么厂家,125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都是72A!厂家懂吗?!还有这么大的变压器用跌落保险??!!!等于忽悠

网友D:
有无搞错,那么大的变压器还敢用保险丝?要用断路器。变电站是瞎搞

楼主:
现在问下来,这台变压器的高压是2万伏的,他们的额定电流据说是35A,那么这样的变压器断路器应该配置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说的也有点问题。从你提供的资料来看,1250KVA的变压器,高压侧电流35A,但是应用80A的保险,低压侧1900A, 250KW的风机用软启动时一般1000A个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是楼主的问题,软起动器不能够限制电流,还不如用电抗器启动

用户20KV,这个很少见

楼上也说了,1250变压器输出电流很大,应该是你的软起动器不好用

楼主:
我们所配的软启动的额定电流是530A,启动电流会多大?

网友G:
高压如果10KV高压熔断器选100A就行,电机脱开试一下,带风机时风门是否关严。

网友H:
1250KVA的变压器,高压是10KV的。高压额定电流为72.7A.   低压电流为1844A.  250KW的电机用配套的变频器来启动应该没问题。我公司有二台160KW的风机,加三台200KW和四台110KW的水泵用配套的变频器启动。变压器是1250KVA的。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I:
高压保险丝确实要100A左右的

网友J:
深圳市摩达森精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工控.数控行业步进/伺服电机无刷电机运动传动控制.机器视觉 以太网远程方案及自主二次研发和设计销售的高科技企业MTC401采用了日本技术是一块适用于脉冲信号控制的伺服、步进等电机的定位和速度的运动控制卡,是使用本公司自行研制的ARM-MTC918PC控制。 硬件介绍:PC:ARM.DSP.PC工控主板 通讯:USB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器拥有强大科技技术远程控制系统反馈信号:DC/AC。AC/DC相脉冲反馈手脉:增量式手摇编码器支持:增量式编码器/光栅尺支持:以太网多轴控制系统接口体积:105MM/75MM/40MM(双层板)连续驱动功能: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速度曲线功能:定速驱动、直线加/减速驱动、非对称直线加/减速驱动、S曲线加/减速驱动2 轴/3轴直线插补插补范围 各个轴-8,388,607 ~ +8,388,607插补速度 1~ 4 MPPS插补位置精密度 0.5 LSB 以下 (在全插补范围内) 圆弧插补插补范围 各个轴-8,388,607 ~ +8,388,607插补速度 1~ 4 MPPS插补位置精密度 1 LSB 以下 (在全插补范围内)2 轴/3轴位模式插补插补速度  4 MPPS其他插补功能 线速常数 连续插补 插补步进传送 (命令/外部信号) 可任选轴板卡支持数:最高支持20块板卡,最高支持80轴(以太网控制联结方案) 支持电机类型:伺服、步进 ,同时支持伺服、两相五相步进混用IO口:18/18个.高达64/64个直线插补:以 0.0023Mpps - 9Mpps 的脉冲速率进行最佳直线插补 细分程度:16bit细分,高达1/65535 数据刷新速度:1μs 以内同步启动功能:绝对同步,无顺序延迟高精度速度控制:用无限脉冲输出功能在移动中变更速度以达到脉冲系列的高精度防止振动:由高速度分辨率产生的平滑加速度和由减速设定功能的2级停止控制振动 位置管理功能:4轴 均有位置反馈输入,64位计数,逻辑位置计数器输出脉冲用计数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实位计数器 输入脉冲用计数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比较寄存器COMP+寄存器 位置比较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COMP-寄存器 位置比较范围 -2,147,483,648 ~ +2,147,483,647脉冲输出功能: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9MPPS,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01%开发软件:本卡支持 VB、VC 等开发平台,提供演示程序及研发编程指导数库:本卡提供近40个DLL专用函数库指令 驱动软件:本卡驱动程序支持 Win95/98/ME/NT/2000/XP/Linux深圳市宝安区上塘简上工业区A栋3楼 http://www.motiontek.com.cn 电话:0755-89425472 13802585875 联系人:孙中国 邮箱:motiontek@126.com
MOTIONTEK@126.COM

网友K(2010-01-12):
20kv的电压以后会越来越多了

网友L(2010-08-02):
求助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请问1250KVA高压侧可以设置最大电流和最长时间是多少啊?我设置的是90A,可是我司用的都是大型注塑机(最大3000T-800A)射出时冲击电流大,达到低压侧3200A高压就自动跳闸   。请大侠指点  先谢谢大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