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如何用Modbus-TCP 协议编写PC软件通过以太网和PLC通讯

楼主(2009-12-10):
我选用LS(原LG) 的PLC (型号: XGB XBM-DR16S) 加上以太网通讯模块(型号: XBL-EMTA), 试与PC端软件通讯.

请教如何编写程序?

PLC的以太网模块支持Modbus-TCP协议.

请高手指示入门?

网友A:
将Modbus协议封装到Socket里面,建立TCP/IP连接,发送Modbus协议内容即可。

网友B:
亲爱的工控行业朋友们:

你们好!本人自立于工业自动化监控、信息管理和生产调度方面的软件研发,目前已经有了成型的行业软件,可根据客户要求灵活的定制化开发,不局限于市场主流的工控组态软件功能。

本人软件包括以下方面的应用:

和市场主流品牌PLC系统无缝集成通讯:

针对市场主流的不同的品牌的PLC都有自己开发的驱动,能和不公开通讯协议的PLC系统通讯如GE、西门子等,不需要任何PLC厂家的通讯软件就能通讯,本人石皮解了主流PLC的通讯协议,开发的驱动直接基于底层通讯,主要针对于TCP/IP工业以太网通讯,没有所谓的点数限制,内部多线程通讯机制,PLC数据的读写为单独的读写通道,通讯效率高,CPU占用率低。

强大的数据库应用支持:

本人开发的软件不局限于市场主流组态软件的数据库功能限制,封装了成型的软件模块,代码重用率高,能快速搭建生产数据查询、维护、和采集归档功能,软件定制化功能极为强大,完全能满足客户的任何定制要求。

电力行业海量过程自动化数据传输应用:

此功能专门针对于电力行业应用,基于TCP/IP或UDP协议的以太网传输,内部多线程多端口服务的数据传输机制,使得数据的传输效率极为高效。此应用可与GE公司Historian软件无缝集成,并穿透电力行业安全网闸设备,实现采集端PC上Historian数据和接受端PC上Historian数据的高速单向传输,针对不同的数据量传输应用场合和实际的网络工况,此软件可分为10000点/秒、25000点/秒、50000点/秒三种不同传输速度的版本。

Fanuc机床集群管理和生产调度:

此软件应用功能如下:

能通过以太网对Fanuc CNC系统加工数据(每个轴的位置信息、实时加工状态、刀具管理信息、刀具寿命管理信息、PMC逻辑控制数据等)进行读写操作,从而实现CNC机床的远程加工控制,机床本地无需人工操作。

实现RAM区CNC小容量加工程序的远程上传和下载功能,并能远程调度加工程序并启动机床。

实现Dataserver和PC之间CNC大容量加工程序的远程上传和下载功能,并能远程调度加工程序并启动机床。

基于以上基本的机床程序管理和调度的基础上,还可以在上层实现加工工件的自动程序选取功能和生产调度等高级功能,即我们只需要在软件中导入当天的生产计划,软件会自动的根据计划的要求,自动远程的控制CNC机床使用不同的加工程序去加工不同的工件,此高级应用还可针对根据客户生产要求,对现场机床的空闲度的情况进行优化调度。

此软件应用对于目前国内的机加工行业实现机床的高效管理和提高自动化信息度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但软件的定制化程度极高且难度较大,本人提供的软件已经对多台Fanuc机床进行了大量测试,目前已经能够实际应用。

本人迄今在此行业工作7年多,有多个世界500强企业自动化软件架构的设计和开发经验,有兴趣的行业朋友们可与本人联系,谢谢关注!

联系方式:王先生 13816685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