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Group对象的DataChange事件触发不了

楼主(2009-12-10):
在实验中,可以保证server对象的连接着的,

InGroup.DataChange += new DIOPCGroupEvent_DataChangeEventHandler(InGroup_DataChange);
InItems = InGroup.OPCItems;

InGroups.DefaultGroupDeadband = 0;
In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true;
InGroup.IsActive = true;
InGroup.IsSubscribed = true;
InGroup.UpdateRate = 100;

这样设置后,自己改变服务器中的变量的值(用服务器自带的客户端),根本都执行不到InGroup_DataChange()函数中。请高人指点!!多谢!!急啊!!

楼主:
原来单步执行的时候,感觉建OPCItem对象有问题,又仔细分析了一下问题,感觉不用建OPCITEM对象也行,于是,就没有这个事件的更新了,其实,OPCItem对象还是要建的。建了之后,再捕捉这个事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