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S510启动后约10秒就自行停止了。。。

楼主(2009-12-10):
远程控制。 发送数据帧如下:

   初始化:01   06   00   00   04   76   CRC;控制字476H,延时100毫秒;

   启动: 01   06   00   00   04    7F   CRC;控制字47FH

  停止:01    06    00   00   04  77   CRC;控制字477H

各相关参数设置如下:1103=8;1601=7;1608=0;

分别用三个按钮代表上述功能。用VB编程。 但每次点击启动按钮后,电机启动,约10秒左右,电机自行停止,不明原因。

望有了解者帮帮忙!不胜感激!急需!

PS:为什么大家只是看看,不出出主意啊?!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我是初学者,可能对于各位来说很简单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就很难。 我是真诚的期待大家帮忙! 谢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或者批评几句也行,只要能解决问题! 这个以及困扰我近一周了。。。

网友A:
你的远程控制是什么设备?

楼主:
对:ruky 关于

你的远程控制是什么设备?

内容的回复:ABB连接电机作为原动机,其后接有发电机。

网友B:
很显然你的是问题是只能起动不能运行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  如何解决呢?  不胜感激!

楼主:
对:2314154tang 关于

很显然你的是问题是只能起动不能运行

内容的回复:为什么会这样? 如何解决呢? 不胜感激!

楼主:
有谁能帮帮我?! 谢谢了!亟待。。。

网友C:
你看看你的应用宏有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看看你的应用宏有没有设置好

9902=1,标准宏。 到现在还没调试好,急求哪位好心人帮忙看看啊!急求急求!~~~

网友D:
当前位置:工控论坛 > 《ABB》
求助:ACS510启动问题!拜托各位!
[当前悬赏:5分]adi0811 建议删除该贴!! | 收藏 | 回复
| 修改
| 2009-12-14 20:06:14 楼主 远程控制。 发送数据帧如下:

初始化:01 06 00 00 04 76 CRC;控制字476H,延时100毫秒;

启动: 01 06 00 00 04 7F CRC;控制字47FH

停止:01 06 00 00 04 77 CRC;控制字477H

各相关参数设置如下:1103=8;1601=7;1608=0;

分别用三个按钮代表上述功能。用VB编程。 但每次点击启动按钮后,电机启动,约10秒左右,电机自行停止,不明原因。

望有了解者帮帮忙!不胜感激!急需!

PS:为什么大家只是看看,不出出主意啊?!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我是初学者,可能对于各位来说很简单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就很难。 我是真诚的期待大家帮忙! 谢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或者批评几句也行,只要能解决问题! 这个以及困扰我近一周了。。。

总记录数 1 总页数 1 当前页 1 931 4: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9-12-16 15:50:42 1楼 龙口FANS 中国工控
积分:141
帖子:4
注册:03-12-18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1.启动命令(假设变频器的从站地址=01,下同)
ACS550的通讯启动过程:
变频器上电以后(状态为不具备合闸条件(NOT READY TO SWITCH ON)),要逐个进行6次成功的通讯才可启动完毕(每次通讯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使变频器具备合闸条件(READY TO SWITCH ON):
16#01,16#06,16#00,16#00,16#00,16#06,16#09,16#C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使变频器给定1的值清0(CLEAR THE EXT REF1):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使变频器状态为准备就绪(READY TO OPERATE):
16#01,16#06,16#00,16#00,16#00,16#07,16#C8,16#0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4)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运行(OPERATION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0F,16#C9,16#CE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5)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加速(ACCELERATOR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2F,16#C8,16#1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6)使变频器状态为运行(OPERATING):
16#01,16#06,16#00,16#00,16#00,16#6F,16#C9,16#E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停止命令
要停止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应发停止命令(不应该以0速命令代替停止命令)。停止命令有3种:急停1(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1(见参数2203 DECELER TIME 1)减速停止);急停2(设备按照惯性减速停止);急停3(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2(见参数2205 DECELER TIME 2)减速停止)。一般可使用急停1(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0,16#00,16#6D,16#48,16#27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改变运行速度命令
正在运行(OPERATING)的变频器可接收变速命令,即通讯给定。写入给定1保持寄存器的值0-20000对应变频器输出速度0-EXT REF1 MAX(Hz,参数1105)。例如EXT REF1 MAX=50.0 Hz,则欲使变频器输出1 0.0 Hz,应写入20000÷5=4000即16#0F,16#A0。(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注意:CRC校验字的放置顺序为先低字节,后高字节)
4.读变频器数据参数
可以经通讯读变频器参数如输出速度、电流、转矩、功率等参数。若所读参数在变频器寄存器地址上连续,还可用1条读命令读多个参数。如要读取输出电流:
16#01,16#03,16#00,16#67,16#00,16#01,16#35,16#D5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 16#01, 电流H,电流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回应的字数量 读来参数 CRC校验字
如要读取输出频率、电流、转矩、功率连续4个参数:
16#01,16#03,16#00,16#66,16#00,16#04,16#A4,16#16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你这个设置能启动就挺奇怪的。因为虽然你给了通讯启动命令,可是没有在1001参数选择通讯启动方式。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1601的运行允许信号就选成常通好了。另外,你没有给运行频率。电机怎么能转得起来?

网友F(2010-01-10):
同意楼上的说法,请楼主检查30.19;30.19;50.01;50.02;50.03;98.01;98.02;98.07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