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和铝线如何连接?

楼主(2009-12-10):
细的铜线如1。5平方的跟细的铝线如2。5如何可靠连接?

细的铜线1。5平方跟粗的铝线16平方或25平方的如何可靠连接?

在线等待

网友A:
1。采用铜铝过渡线鼻。2。可用螺丝过渡。3。采用铜线搪锡的方法。供你参考

网友B:
按照楼上GK368的方法,再涂上导电膏,会更安全可靠些。

网友C:
如果能找到细铜管,镀锡后压接,用油脂密封后在包绝缘。铜铝接头只要隔绝空气或水分就不会产生原电池效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1。采用铜铝过渡线鼻。2。可用螺丝过渡。3。采用铜线搪锡的方法。供你参考


长期回收(好坏) PLC 屏 变频器 光电接近传感器 等

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