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ROFIBUS DP系统组态

楼主(2009-12-10):
PROFIBUS DP系统组态可分为带DP口的主站系统,采用通讯模板CP的主站系统以及带智能从站的DP系统。三种DP系统中带DP口的主站系统,采用通讯模板CP的主站系统在硬件组态时基本相同。

1. PROFIBUS DP系统之一:带DP口的主/从系统

带DP口的主/从系统设计十分灵活,它允许用CPU中不同的数据区域来储存DP过程数据。对数据区域的选择取决于CPU的类型和应用。过程映像区,位存储器以及数据块都可用于DP输入,输出数据。

过程映像是标准的数据分配。在CPU的过程映像中须有充分的空间为DP保留一个连续的输入区域和一个连续的输出区域。这可能受中央配置中过程映像大小和信号模块数量的限制。

位存储器与过程映像相同,这个区域适合于DP信号的全局存储。例如,如果过程映像可利用的空间(没有被中央信号模块占据的空间)不够用,则可以使用位存储区。

数据块也可以用来存储DP信号。最好在有关的DP数据区只被一个程序调用时使用这种存储。

F 建立S7-300 PLC主站的硬件组态(带DP口):双击“X2/DP”栏或“CP342-5”栏,在对话框内选中“DP-Master”

F 在PROFIBUS总线上添加ET-200 从站:

主站/从站的I/O地址不能重复,它是由系统软件分配的。如果用户需要对地址进行修改,可以通过模板特性对话框重新设置。

2.PROFIBUS DP系统之二:带通讯模板CP的主站系统。

采用通讯模板CP的主站/从站系统,则主站/从站的I/O地址可以重复,因为此时的PLC系统相当于两个CPU。用户可以通过模板特性对话框任意设置I/O地址,只是主站或从站内的I/O地址不能重复。

当配置CP时,必须设定操作模式。(Operating Mode)

CP342-5 DP总是需要DP-SEND和DP-RECV。这些组块通过底板总线在CPU和CP之间转移数据.

CP342-5的数据总是连续地传输。主站最大数据长度是240字节,从站最大数据长度是86字节。

DP-SEND(发送)将CPU中的指定的DP数据区的数据发送到PROFIBUS CP的发送缓冲器,以便传送给DP从站;DP-RECV(接收)从DP从站中读出数据,将PROFIBUSCP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放入CPU指定的DP数据区中。

DP-SEND(发送块)和DP-RECV(接收块)结构

DP-RECV(接收块)各端子参数的类型及功能

DP-SEND(发送块)各端子参数的类型及功能

3. PROFIBUS DP系统之三:带智能从站的DP系统。

智能从站的主要特点是:DP主站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不是直接来自于真正的输入输出口,而是来自于预处理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