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60MT-001

楼主(2009-12-10):
控制规模:60点 MR/MT

● 内置2K容量的EEPROM存储器,无需电池,免维护
● CPU运算处理速度0.55~0.7μS/基本指令
● 基本单元内置2轴独立最高100kHz定位功能(晶体管输出型)
●简单介绍
●Fx1n系列PLC把优良的特点都融合进一个很小的控制器中。
●Fx1n适用于最小的封装,提供多达60个I/O,并且能通过串行通信传输数据,所以它能用在紧凑型PLC不能应用 的地方。
●定位和脉冲功能
●FX1n系列PLC单元可以同时输出2点100KHz脉冲,配备有7条特殊的定位指令,包括零返回、绝对位置读出、绝对 或相对地址表达方式以及特殊脉冲输出控制。
●其它功能
内置式24V直流电源

24V、400mA直流电源可用于外围设备,如传感器或其它元件。

时钟功能和小时表功能

在所有的Fx1nPLC中都有实时时钟标准。时间设置和比较指令易于操作。小时表功能对过程跟踪和机器维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持续扫描功能

为应用所需求的持续扫描时间定义操作周期。

输入滤波器调节功能

可以用输入滤波器平整输入信号(在基本单元中x000到x017)。

元件注解记录功能

元件注解可以记录在程序寄存器中。

在线程序编辑

在线改变程序不会损失工作时间或停止生产运转。

RUN/STOP 开关

面板上运行/停止开关易于操作。

远程维护

远处的编程软件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通信来监测、上载或卸载程序和数据

密码保护

使用一个八位数字密码保护您的程序。

●交流电源、24V直流输入类型
模型
I/O总数
输入
输出
尺寸
mm(英寸)
(宽)*(厚)*(高)

数目
类型
数目
类型

FX1n-60MR-001
漏型
继电器
170*75*90

FX1n-60MT
晶体管

●FX1s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
备注

运转控制方式
通过储存的程序周期运转

I/O控制方法
批次处理方法(当执行END指令时)
I/O指令可以刷新

运转处理时间
基本指令:0.55至0.7µs
应用指令:3.7至几百µs

编程语言
逻辑梯形图和指令清单
使用步进梯形图能生成SFC类型程序

程式容量 <, O:P>
内置2K步EEPROM
存储盒(FX1n-EEPROM-8L)可选

指令数目
基本顺序指令:27
步进梯形指令:2
应用指令:85
最大可用167条应用指令,包括所有的变化

I/O配置
最大总I/O由主处理单元设置

辅助继电器
(M线圈)
一般
384点
M0至M383

锁定
128点(子系统)
M384至M511

特殊
256点
M8000至M8255

状态继电器
(S线圈)
一般
128点
S0至S127

初始
10点(子系统)
S0至S9

定时器(T)
10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63点
T0至T55

10毫秒
范围:0至327.67秒31点
当特殊M线圈工作时T32至T62

1毫秒
范围:0.001至32.767秒1点
T63

计数器(C)
一般
范围:1至32767数16点
C0至C15
类型:16位增计数器

锁定
范围:1至32767数16点
C16至C31
类型:16位增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
(C)
单相
范围:-2147483648至+2147483647数
FX0:选择多达4个单相计数器,组合计数器频率不大于2KHz。
FX0s:当使用多个单相计数器时,频率和必须不大于14KHz。只允许单、双相高速计数器同时使用。当使用双相计数器时,最大记数速度必须大于14KHz,计算为(记数边数为5时,2ph计数器速度)+1ph计数器速度。
C235至C238
4点(注意C235被锁定)

单相c/w起始
停止输入
C241(锁定)、C242和C244(锁定)3点

双相
C246、C247和C249(都锁定)3点

A/B相
C251、C252和C254(都锁定)3点

数据寄存器
(D)
一般
128点
D0至D127
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对

锁定
128点
D128至D255
类型:32位元件的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对

外部调节
范围:0至255 2点
通过外部设置电位计间接输入D8013或D8030&D803114数据

特殊
256点(包含D8030,D8031)
从D8000至D8255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变址
16点
V和Z
类型:16位数据存储寄存器

指标
(P)
用于CALL
64点
P0至P64

用于中断
6点
100*至130*
(上升触发*=1,下降触发*=0)

嵌套层次
用于MC和MRC时8点
N0至N7

常数
十进位, K
16位:-32768至+32768
32位:-2147483648至+2147483647

十六进位H
16位:0000至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