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在弱磁控制时的效率?

楼主(2009-12-10):
牵引用的永磁同步电机,要求调速范围较宽,要求采用在基速一下采用id=0的矢量控制,基速以上采用弱磁控制的方法。
我在有些论文上看过,永磁同步机在弱磁控制的时候,电机效率会急剧降低,并且电机参数会发生变化。
我想知道采用弱磁控制的电机效率降低了多少?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这个电机的效率,除了铜耗之外,还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呢?

网友A:
弱磁控制,铜损和铁损都会相应增加,而功率维持恒定或者下降,效率必然降低。弱磁的目的在于扩速,真想追求效率,就选在最佳效率点上定速拖动。

楼主:
波恩大哥亲自来回答我的问题了,太感谢了!

波恩大哥有没有弱磁控制中提高效率方面的文章啊,谢谢!

楼主:
正是因为永磁同步机的效率相对异步电机高,在电动汽车和高速列车才有采用永磁机的可能。

牵引用的永磁同步电机,在做调速的同时,还是一定要考虑效率的问题。

如果是基速以下,效率还可以的,但是在恒功率的区间做弱磁升速的话,就是涉及到效率降低的问题了。

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在恒功率弱磁升速的时候,如何解决效率降低的问题。

网友A:
抱歉!缺乏实践,定性地分析一下尚可,再深入就力不从心了。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留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