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正反转电机

楼主(2009-12-10):
我有一个AC220V单相普通正反转电机(带减速机),我想问,我正在正转的时候可不可以立即反转?(我是通过中间继电器实现的,电机是三根线,带电容)如果不行后果是什么啊?需要怎么样改进。谢谢啦。。。

网友A:
 冲激电流太大了,要带点负荷应该就没问题?带减速机了应该没问题吧?

 个人愚见~!

网友B:
用电动机正反转控制模块。

网友C:
只要是不 频繁 正反转就可以!!暂时的波动  是可以的!!

网友C:
40W 的电机,  一个公共端,两套绕组的那种电机吗?定子是绕组的,转子是实心的轴!

网友D:
不知你点击的容量是多大,电机容量大就不可以,机械惯量大也不行,

这样机械冲击大,电源冲击也很大

解决:伏在不变的情况下加大一级电机容量

网友E(2010-01-26):
和电容串联个大小合适的电阻      再并接到 单相电机上

网友F(2010-08-10):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可能正反控制难以迅速得以实现,也许在改变反向时不但未能改变,反而使得电机在原方向上逐渐减速直至停止。大点的电机很可能就这样被烧坏。因为单相电机本来就很难起动,在反方向下起动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启动了那也是需要一定的滞后,如果未启动则弄停电机,甚至烧毁。如果要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最好加一个抱闸装置,以便更好的得以起动。

网友G:
正转的时候立即反转,其会造成启动电流很大,要考虑会不会造成电流过载,建议正转——稍停(点动)——反转。

网友H:
正转时突然反转,电机的反转电流会很大

还是加个时间延时一下好

网友I(2010-11-23):
洗衣机电机不就是单相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不 频繁 正反转就可以!!暂时的波动  是可以的!!

网友K(2011-04-14):
不能立即反转,需停止后才可

网友L:
用正反转控制器,或洗衣机定时器做!

网友M:
才40瓦的电机。一秒钟翻转一次都没有问题啦。立即翻转都没有问题啦。

老鼠尾长疮。(大都有限啦)

网友M:
我见过一些山寨风扇,由于轴承缺油转不动。通电直到塑料都熔掉了,都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量了电机一点事都没有。上上油,又动了。

网友N:
正传--停止--反转 和洗衣机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