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变频器转矩控制参数设置

楼主(2009-12-10):
我使用3.7KW三菱A700变频器控制收卷马达,张力控制器做转矩信号,机器同步速度做速度限制。用了三菱变频器选配件FR-A7AP,但和电机上的欧姆龙的编码器不能匹配,工程师说电机上只能用三菱的编码器,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另外具体的不带编码器的转矩控制,具体的参数设置是哪些?说明书上说的太杂乱,看不大懂,有高手请指教!

网友A(2010-01-11):
我看的应该是可以用其他的编码器的,我和你也遇到相同的困难,可是你是应用在收卷的就比较容易,我是用在放卷的,我试过用转矩控制,具体的要设置参数就是在800后的几个参数,具体的应用要看应用手册(顺便说变频器带的那本使用手册的说明就是一塌糊涂,最好不要看,要看的是应用手册,在三菱的网站上有下载),

我具体的要求是两台变频器,一台是用牵引的,是速度控制,放卷的是用转矩控制,按照应用手册,选用无传感器矢量转矩控制,作了离线自动调整,P96=101 还设置P95为3,(在线时刻调整),用变频器的来设置转矩,设置好正反转的限制转速,当我给反转的信号的时候,电机反转,料卷开始收卷,可是料卷一直收却不能够停下来,监控收卷时候的转矩值在18-25之间变动,不知道如何在小转矩情况下设定转矩控制呢?

网友A:
刚刚看到用固定偏差控制应该可以实现多台变频器取得负荷的平行,明天我再在厂里试以下效果如何.,应该感觉是能够实现.

楼主(2010-03-09):
对:碧海 关于

刚刚看到用固定偏差控制应该可以实现多台变频器取得负荷的平行,明天我再在厂里试以下效果如何.,应该感觉是能够实现.

内容的回复:
试了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