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500变频器故障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09-12-11):
我厂有几台三菱FR-F500变频器带一台电机,电机额定电流为370a,空载运行,变频器启动后电流一直上升,直到500a时过流跳闸,跳闸时的频率为40HZ左右,后将最高频率设低具体参数记不清楚了,对照运行变频器比较,发现这台变频器每加1HZ的电流,电压相当于正常运行变频器每加1HZ电流电压的2倍,检查参数发现这台变频器的最低频率为30.04,基频为30,高速,中速频率也不是很正常具体数值不好意思没记住等明天上班发给大家,发现后就改过来吧最低频率改为0,基频为50,高速,中速频率对照运行变频器设定的,结果启动不起来了,我是通过外部按钮启动的启动信号的确已经发给变频器了,且变频器面板正传指示灯也在闪,转动电位器也没有反应,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后来讲别的变频器的参数拷贝过来还是不行,谁知道突然有一次竟然启动起来了,且一切正常,在检查变频器期间我们除了动过参数,电位器,检查外部回路就是看了看测了一下,别的什么都没有动,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像这种情况一般处理方法是,把主要的参数记一下,初始化,再按需要把参数写进去,特别一些关键参数一定要记好!有事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好的谢了,有问题的话给你联系

网友B:
很简单pr0=1或2% pr1=50 pr2=0 pr3=50 pr7,8具体看负载尽可能大 pr9=电机功率的2倍 pr14=1轻载0重载 pr19=必要情况下380 试试看情况吧

楼主:
是的就是pr1=50 pr2=0 pr3=50这几个参数错了,而且据我分析后面启动不起来可能是外部急停按钮接触不好照成的。现在已经全好了。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