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速抽头式单相电动机的结构原理和错接线的保护方法

楼主(2009-12-11):
一般空调的风机使用的是单相电容异步电机,三速抽头式的,听说这种电机有的是利用中间绕组改变匝数,有的是通过绕线方式改变极对数的,请问这两种方式是一样的么?如果一样,那它是怎样实现的?如果不一样,那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怎样实现的不同转速?

我用到的一款电机示意图如下图。这种应该是有中间绕组的吧,他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不是通过在不同抽头上加220V电压,来改变绕组电流,再来改变磁场强度,达到改变转速的目的呢?

现在我的客户说,经常有发生接错线的情况,把高中低三档中的两根调速线错接到了220V的零火上,导致电机烧毁,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高中低之间的绕组匝数很少,导致过流而过热烧毁?如何保护,如何防止此种现象发生?加过流保护器(保险管)可以么?

非常感谢

Picasa上的图片:

网友A:
图片看不到!!不清楚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热保护是防止过载的,而且会复位,肯定不行,我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短路保护,用熔断器行么?供应商说熔断器不太好选,因为接错线引起的短路电流比电机额定电流的差别不大,保护不好。还有其它的方法没有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