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伺服系统精度

楼主(2009-12-11):
伺服系统外加直线光栅尺的实际定位精度问题:

具体伺服电机拟采用0.75KW,1500r/min,外加1:10星型减速器;由于成本问题采用轧制丝杠,误差为0.05mm/300mm,丝杠长2100mm;光栅尺分辨率为0.01,请问这样系统的实际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我们希望是0.05mm,能达到吗? 0.05mm是轧制丝杠在300mm长度内的导程误差,光栅尺精度为0.01mm!

网友A:
0.05是全行程的精度吧?那就需要知道光栅尺刻线精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楼上的:0.05mm是轧制丝杠在300mm长度内的导程误差,光栅尺精度为0.01mm!

网友B:
0.05mm/300m,2100mm就可能有0.35mm了,必须用光栅尺反馈进行螺距补偿,要看光栅在2100mm量程内的精度有多少,优于0.05mm,原则上就有可能实现0.05mm的全行程精度。

网友C:
有点奇怪,光栅尺的分辨率0.05,精度也0.05? 不大可能! 理论上,精度值要远小于分辨率。我感觉长行程运行后会产生累计误差,采用性能优良的光栅尺,进行测量补偿,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成本肯定要大于选一个好的丝杠。还是建议选一个精度高些的丝杠。

网友D:
有点奇怪,光栅尺的分辨率0.05,精度也0.05?

有点奇怪,上面明明说的是分辨率0.01啊?

我感觉长行程运行后会产生累计误差,采用性能优良的光栅尺,进行测量补偿,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成本肯定要大于选一个好的丝杠。

即使用好丝杠,也解决不了减速机的误差。国产光栅也应该可以做到2100mm,不过补偿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选一个带全闭环双反馈的驱动器就解决问题了,前提是光栅尺的解析度要好最好选5微米的解析度比较可靠,要注意你的丝杆的dn值是不是符合你的实际运转情况,强调一下任意300的精度为0.05,2100的绝对精度不一定是0.35,还有你要注意你使用的是绝对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对你的系统有影响。这是个不同的概念,精度的数量级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请问刘工,你这里所说的补偿是指星型减少机误差吗?如果我采用带双闭环的驱动器,第一个闭环当让是伺服电机了,最外面的闭环是光栅,光栅满足精度要求,丝杠差一点,选用轧制丝杠,这样控制精度会怎么样?

网友D:
“请问刘工,你这里所说的补偿是指星型减少机误差吗?”

不是,是指对光栅尺误差的补偿。包括多光栅尺本身标称的精度以外,安装会带来额外的误差,温度变化也会带来额外的误差。一般的钢材,两米的长度,温度差一度,长度就会变化两三丝,差两度。5丝就出来了。真的要精度,这个温度补偿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您的光栅的是什么类型的材质,与您要加工/检测的材质膨胀系数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