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11):
有人知道PLC控制变频器运转,如果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变频器断电,但PLC执行的运行没有断电,几分钟后变频器又上电了,这是变频器收到PLC运转信号肯定立刻运转,我想问问,如果变频器断电后又上电希望变频器是停止状态,然后是人为再去给变频器启动信号,利用通讯方式是怎么做的,会的指点几下。

网友A:
读变频器状态没问题吧?

网友B:
变频器设置有问题,plc设计也有问题

变频器隔一段时间没有通讯就停车,或者运行信号不要用通讯

网友C:
可以加我QQ879050937

楼主:
PLC给的运动信号是变频器的外端控制,给的频率为485通讯     如果只是变频器断电了,可是PLC给的运动信号还是保持的,一旦变频器又上电了,变频器会继续运转,但我要让变频器断电后又上电,但是变频器不继续运转,而是我人为给个启动信号,不知道是否理解了,还有我的PLC控制四个变频器,我又要如何从PLC了解到四个当中哪一个是断电的?利用通讯方式如何读取?做过的给个提示,我要的是亲手做过的来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发送: 01 03 21 00 00 01 8E 36  ’读状态

发送: 01 06 20 01 02 00 D2 AA  ’设置频率

发送: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起动

发送: 01 06 20 00 00 01 43 CA       ’停止

网友D:
变频器里有个参数可以设置,断电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