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11):
要求变频器采用4—20mA控制信号,并反馈4—20mA的转速信号和电流信号。目前我想选用西门子440系列变频器,主要控制行走机构,也就是正反两个方向,设定两个速度,plc选用400系列。我个人认为变频器速度通过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给定两个速度,变频器反馈模拟量信号给plc用来显示速度和电流;启动、停止、一速、二速通过端子控制选择,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如有其它方案请指教。如果变频器速度给定用端子来控制那就简单了直接控制就行了,如用模拟量来给定两个速度在程序中如何来分别选择其中一个速度运行么?plc与变频通讯是否需要走DP通讯?另外还需要注意什么?谢谢。希望高手给予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A:
365工业电气商城的论坛上有详细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技术资料及行业运用文献
产品信息:www.comeon365.com
直流调速器:ETD SSD ABB 西门子
变频器:SSD ABB 西门子 富士 安川 丹佛斯 三肯
温控表:RKC 富士

网友B(2010-01-12):
最简单的方法:输入的二个通道分别接输入既可。设置P0756.0,P0756.1,P0757.0,P0757.1,P0761.0,P0761.1,P0778.0,P0778.1等参数。在p0774.0,p0774.1观察AO1,AO2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