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技术答疑500问第3部分(50个)

楼主(2009-12-11):
101. 什么是运用中的电气设备?
答:所谓运用中的电气设备,是指全部带有电压或一部分带有电压及一经操作即带有电压的电气设备。
102. 500kV线路按什么条件装设高压并联电抗器?
答500kV线路按下列条件考虑装设高压并联电抗器:
(1) 在500kV电网各发展阶段中,正常及检修(送变电单一元件)运行方式下,发生故障或任一处无故障三相跳闸时,必须采取措施限制母线及线路侧的工频过电压在最高线路运行电压的1.3及1.4倍额定值以下时。
(2) 为保证线路瞬时性单相故障时单相重合成功,经过比较,如认为需要采用高压并联电抗器并带中性点小电抗作为解决潜供电流的措施时。
(3) 发电厂为无功平衡需要,而又无法装设低压电抗器时。
(4) 系统运行操作(如同期并列)需要时。
103. 说明调度术语中“同意”、“许可”、“直接”、“间接”的含义?
答:同意:上级值班调度员下级值班调度员或厂站值班人员提出的申请、要求等予以同意。
许可:在改变电气设备的状态和电网运行方式前,根据有关规定,由有关人员提出操作项目,值班调度员同意其操作。
直接:值班调度员直接向值班人员发布调度命令的调度方式。
间接:值班调度员通过下级调度机构值班调度员向其他值班人员转达调度命令的调度方式。
104. 油浸变压器有哪些主要部件?
答:变压器的主要部件有:铁芯、绕组、油箱、油枕呼吸器、防爆管、散热器、绝缘套管、分接开关、气体继电器、温度器、净油器等。
105. 什么叫全绝缘变压器?什么叫半绝缘变压器?
答:半绝缘就是变压器的靠近中性点部分绕组的主绝缘,其绝缘水平比端部绕组的绝缘水平低,而与此相反,一般变压器首端与尾端绕组绝缘水平一样叫全绝缘。
106. 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是变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的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变压器则能把高电压变为用户所需要的各级使用电压,满足用户的需要。
107. 套管裂纹有什么危害?
答:套管出现裂纹会使绝缘强度降低,能造成绝缘的进一步损坏,直至全部击穿。裂缝中的水结冰时也可能将套管涨裂。可见套管裂纹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是很有威胁的。
108. 高压断路器有什么作用?
答: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还可以在系统发生故障事与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源,防止事故扩大,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109. 阻波器有什么作用?
答:阻波器是载波通信及高频保护不可缺少的高频通信元件,它阻止高频电流向其他分支泄漏,起减少高频能量损耗的作用。
110. 电流互感器有什么用途?
答: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按一定比例变为小电流,提供各种仪表使用和继电保护用的电流,并将二次系统与高压隔离。它不仅保证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也使仪表和继电器的制造简单化、标准化,提高了经济效益。
111. 电流互感器有哪几种接线方式?
答: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有使用两个电流互感器两相V形接线和两相电流差接线;有使用三个电流互感器的三相Y形接线、三相△形接线和零序接线。
112. 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几种?
答: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1.同步发电机;2.调相机;3.并联补偿电容器;4.串联补偿电容器;5.静止补偿器。
113. 为什么要在电力电容器与其短路器之间装设一组ZnO避雷器?
答:装设ZnO避雷器可以防止电力电容器在拉、合操作时可能出现的操作过电压,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114. 中央信号装置的作用是什么?
答:中央信号是监视变电站电气设备运行的一种信号装置,根据电气设备的故障特点发出音响和灯光信号,告知运行人员迅速查找,作出正确判断和处理,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115. 为什么电缆线路停电后用验电笔时,短时间内还有电?
答: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停电后线路还存有剩余电荷,对地仍然有电位差。若停电立即验电,验电笔会显示出线路有电。因此必须经过充分放电,验电无电后,方可装设接地线。
116. 什么是内部过电压?
答:内部过电压是由于操作、事故或其他原因引起系统的状态发生突然变化将出现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对系统有危险的过电压。这些过电压是系统内电磁能的振荡和积聚所引起的,所以叫内部过电压。
117. 220kV阀型避雷器上部均压环起什么作用?
答:加装均压环后,使避雷器电压分布均匀。
118. 何谓保护接零?有什么优点?
答:保护接零就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导线与系统零线进行直接相连的方式。采取保护接零方式,保证人身安全,防止发生触电事故。
119. 中性点与零点、零线有何区别?
答:凡三相绕组的首端(或尾端)连接在一起的共同连接点,称电源中性点。当电源的中性点与接地装置有良好的连接时,该中性点便称为零点;而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
120. 直流系统在变电站中起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站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它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121. 为使蓄电池在正常浮充电时保持满充电状态,每个蓄电池的端电压应保持为多少?
答:为了使蓄电池保持在满充电状态,必须使接向直流母线的每个蓄电池在浮充时保持有2.15V的电压。
122. 为什么要装设支流绝缘监视装置?
答:变电站的直流系统中一极接地长期工作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同一极的另一地点在发生接地时,就可能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和控制电路的误动作。另外在有一极接地时,假如再发生另一极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短路。
123. 说明什么叫浮充电?
答:浮充电就是装设有两台充电机组,一台是主充电机组,另一台是浮充电机组。浮充电是为了补偿蓄电池的自放电损耗,使蓄电池经常处于完全充电状态。
124. 为什么室外母线接头易发热?
答:室外母线要经常受到风、雨、雪、日晒、冰冻等侵蚀。这些都可促使母线接头加速氧化、腐蚀、使得接头的接触电阻增大,温度升高。
125. 系统发生振荡时有哪些现象?
答:1.变电站内的电流表、电压表和功率表的指针呈周期性摆动,如有联络线,表计的摆动最明显。
2.距系统振荡中心越近,电压摆动越大,白帜灯忽明忽暗,非常明显。
126. 掉牌未复归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答:掉牌未复归灯光信号,是为使值班人员在记录保护动作情况的过程中,不至于发生遗漏造成误判断,应注意及时复归信号掉牌,以免出现重复动作,使前后两次不能区分。
127. 低压交直流回路能否共用一条电缆?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
1. 共用一条电缆能降低直流系统的绝缘水平。
2. 如果直流绝缘破坏,则直流混线会造成短路或继电保护误动等。
128. 测二次回路的绝缘应使用多大的兆欧表?
答:测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值最好是使用1000V兆欧表,如果没有1000V的也可用500V的兆欧表。
129. 油开关的辅助触点有哪些用途?
答:油短路器本身所带常开、常闭触点变换开合位置,来接通断路器机构合闸及跳闸回路和音响信号回路,达到断路器断开或闭合电路的目的,并能正确发出音响信号,启动自动装置和保护的闭锁回路等。当断路器辅助触点用在合闸及跳闸回路时,均应带有延时。
130. SF6气体有哪些化学性质?
答:SF6气体不溶于水和变压器油,在炽热的温度下,它与氧气、氩气、铝及其他许多物质不发生作用。但在电弧和电晕的作用下,SF6会分解,产生低氟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会引起绝缘材料的损坏,且这些低氟化合物是巨毒气体。SF6的分解反应与水分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有去潮措施。
131. 过流保护的原理是什么?
答:电网中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电流会突然增大,电压突然下降,过流保护就是按线路选择性的要求,整定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的。当线路中故障电流达到电流继电器的动作值时,电流继电器动作按保护装置选择性的要求,有选择性的切断故障线路。
132. 变压器的油枕起什么作用?
答:当变压器油的体积随着油温的变化而膨胀或缩小时,油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