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传感器标定时的跟数问题

楼主(2009-12-11):
称重传感器在装地磅标定过程中,偶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在标定过程中,在接线盒内微调来调整秤台的四角一致,但有的传感器在单个的测试过程中没有发现问题,在秤台的调整时,接线盒内调整了多少,在卸载后就有多少的余数,仪表清零后,再加载同样的载荷上去,仪表还是显示原来的数值,接线盒的调整没有起到作用。

举例说明:一台地磅,装四支30T的桥式双剪切梁传感器,采用标定的标准砝码是5T,在秤台中间标定好5000kg后,压四角,在某一角发现在加载5000kg的重量时,仪表显示5010kg,那么在接线盒内调整电阻,将仪表显示调整到5000kg后,卸载,此时,仪表本来应该显示的是0kg,但仪表却显示-10kg,将仪表置零,再重新将5000kg的砝码加载上去,仪表仍然显示5010kg。同样的有的传感器显示4990kg,在接线盒内调整到5000kg后,卸载,本应显示0kg的仪表却显示10kg,再次加载后仪表仍然显示4990kg。在接线盒内往上调,则回零为正,往下调则回零为负,一般情况下,回零值比调整值略微要小一点,比如调10kg,回零有6kg,再次加载时显示的数值只和调整前相差4kg,没有达到调整10kg的目标。

为了避免接线盒的原因造成的错误判断,在采用相同的接线盒和不同的传感器间切换,有的传感器直接回零,没有余数,有的传感器就有余数,多次调整不到位。对这种故障传感器,更换接线盒后,还是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仪表采用上海耀华的3190仪表。

将故障传感器在测力机上和正常传感器进行测试对比,各项传感器指标也没有什么区别。头疼!!

请各位专家、高手指教。谢谢